[STM32H7] STM32支持哪些类型的通信接口?

楼主(2024-10-30):
在项目中最常用的接口是什么?

网友A:
I2C、CAN、USB等

网友B(2024-12-04):
CAN串行通信协议,具有高抗干扰能力、多对多点、自动查错功能等特点

网友C:
在STM32中,UART通信的配置相对简单,需要配置引脚的复用功能、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

网友D:
SPI常用于连接外部设备和微控制器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E:
I2C总线采用半双工通信方式,即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设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网友F:
STM32微控制器系列中集成USB接口,允许STM32与外部设备或计算机进行高速的数据传输和通信

网友G:
STM32支持丰富的通信接口类型,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在选择具体通信接口时,需要根据应用需求、设备特性以及系统资源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H:
一般不都是TTL和SPI这种吗

网友I:
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 (USART/UART)功能: 用于串行通信,支持全双工通信

网友J:
STM32微控制器系列支持多种通信接口,这些接口广泛用于与外部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K:
串行外设接口 (SPI),功能: 高速同步串行通信接口,支持全双工通信。用于与外部存储器、传感器、显示器等设备通信

网友L:
内部集成电路 (I2C),支持多主多从的同步串行通信接口

网友M:
控制器局域网 (CAN)用于汽车和工业应用中的高速通信

网友N:
通用串行总线 (USB),支持USB 2.0全速和高速通信

网友O:
以太网 (Ethernet),支持以太网通信,通常用于网络连接

网友P:
SDIO支持SD卡和MMC卡的通信

网友Q:
I2S用于音频数据传输的同步串行接口

网友R:
SPI 是一种高速的同步串行通信接口,通常用于短距离、高速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