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在STM32中,如何配置和使用外部中断?

楼主(2024-10-30):
是否有特定的案例可以分享?

网友A:
你是说的IO中断吗?
如果不会使用HAL库配置,那么就去用CubeMX配置IO,可以图形化配置,另外还可以给你指定的IO起一个新的名字。

网友A:
例如下面这种配置方式
static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C clock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 Configure PC.13 pin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ure.Pin = USER_BUTTON_PIN;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and set line 4_15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4_15_IRQn, 2,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4_15_IRQn);
}

网友A:
然后在回调函数写相关的动作
void HAL_GPIO_EXTI_Falling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Pin == USER_BUTTON_PIN)
  {
    /* Toggle LED4 */
    BSP_LED_Toggle(LED4);
  }
}

网友B:
在cubemx中 对指定的 io开启外部中断功能,代码会自动生成,只需要在对应的中断回调函数中去执行逻辑

网友C(2024-12-12):
你用cubemx来配置呗

网友D: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看例程,官方的例程写的很细致了

网友E:
直接看正点原子的或者野火的例程就好了

网友F:
我觉得你需要一个cubemx来配置

网友G:
这种配置外部中断多简单呐,你就直接找个例子看看就行了

网友H:
STM32中配置和使用外部中断

网友I:
需要将GPIO引脚配置为输入模式,并选择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如上升沿、下降沿或双边沿)

网友J:
一般需要配置EXTI以使能外部中断,并选择触发方式

网友K:
配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以使能相应的中断通道

网友L:
编写中断服务程序以处理外部中断事件

网友M:
如果使用 SysTick 中断,你可能需要调整中断优先级,避免其他中断导致 SysTick 中断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