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共模电感的作用

楼主(2024-10-30):
共模电感(Common Mode Choke),也称为共模扼流圈,是一种专门用来抑制电磁干扰(EMI)的电子元件。它主要用于滤除信号线上的共模电磁干扰,同时也有助于减少设备自身对外界的电磁干扰,从而改善电磁兼容性(EMC)。共模电感通过其特定的结构设计,对共模电流具有较高的阻抗,而对差模电流的影响较小,因此可以有效地允许正常的差模信号通过,同时抑制共模噪声.
共模电感通常由两个绕在同一磁芯上的线圈组成,这两个线圈的匝数和绕制方向相同,但相位相反。这种设计使得当共模电流通过线圈时,由于电流方向相同,磁通量相加,导致电感量增大;而当差模电流通过线圈时,由于电流方向相反,磁通量相互抵消,导致电感量接近零.

在实际应用中,共模电感广泛用于电源模块的输入端,与电容器配合使用,形成滤波网络,以减少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此外,它们也被用于高速数据通信线路,如USB、以太网等,以减少电磁干扰,保证数据传输的质量和速度.

网友A:
共模电感作用很大

网友B(2024-12-02):
主要作用是抑制信号线或电源线上的共模噪声

网友C:
共模电感主要用于过滤计算机开关电源中的共模电磁干扰信号

网友D:
除了开关电源中使用,在DC-DC变换中需要用吗?

网友E:
共模电感对共模电流表现出高阻抗,而对差模电流则几乎无影响

网友F:
正常电流通过共模电感时,由于两线圈产生的磁场相互抵消,因此电流主要受线圈电阻的影响;而当共模电流通过时,两线圈产生的磁场同向相加,导致线圈表现为高阻抗,从而衰减共模电流

网友G:
共模电感不仅能够滤除外部的EMI信号传入,还能够衰减设备自身工作时产生的EMI信号,有效降低EMI干扰强度

网友H:
不同的磁芯材料具有不同的初始导磁率、饱和磁感应强度和温度稳定性,这些特性影响着共模电感的性能和应用范围

网友I:
在CAN总线和RS485总线中,共模电感用于抗干扰设计,确保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J(2025-01-31):
主要功能是抑制电磁干扰

网友K:
通常由两个线圈绕制在同一个磁芯上,且两个线圈的绕制方向和匝数相同,但电流的相位相反。

网友L:
当共模电流通过共模电感时,由于电流方向相同,电流产生的磁场相加,磁通量增强,从而导致较大的电感值,进而抑制了电流的流动。

网友M:
消除公模干扰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在CAN总线和RS485总线中,共模电感用于抗干扰设计,确保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用过防浪涌静电

网友N(2025-04-30):
共模电感的核心作用是抑制共模干扰,同时允许差模信号顺利通过。

网友N:
当共模电流流过时,两线圈的磁通量相加,从而导致较大的电感量,阻止共模电流的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