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TVS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4-10-30):
TVS的工作原理TVS(瞬态电压抑制器)是一种半导体保护器件,它能够在电路遭受瞬时过压冲击时,如雷电、静电放电(ESD)或开关噪声等,提供保护。TVS的工作原理基于PN结的雪崩击穿效应。在正常工作状态下,TVS对受保护线路呈高阻抗状态,当瞬间电压超过其击穿电压时,TVS迅速由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大量的瞬态电流,并将两端电压钳制在一个预定的安全水平,通常远低于被保护电路的耐受电压。这样,TVS有效地限制了瞬态电压,保护了电路中的敏感元件不受损害。当瞬态冲击消失后,TVS能够恢复到高阻抗状态,电路继续正常工作.
TVS的应用TVS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以保护电路免受瞬时过压的损害。它们通常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 通信设备:如电话、网络设备等,保护信号接口免受ESD和浪涌的损害。
  • 计算机系统:包括主板、外设接口等,保护系统免受电源浪涌和ESD的影响。
  • 消费电子产品: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数码相机等,保护内部电路不受过电压的损害。
  • 汽车电子:保护车载娱乐系统、导航系统等免受车辆启动时的浪涌和外部电磁干扰。
  • 工业控制系统:保护传感器、控制器等免受工业环境中的电气噪声和浪涌的影响。

TVS可以安装在电路板的输入输出端口,或与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如变压器、整流器)串联,以提供全面的保护.

网友A:
TVS起到的作用很大,

网友B(2024-12-02):
工作原理基于半导体的雪崩击穿效应。

网友C:
TVS二极管会和要保护的电路并联。当其电压超过突崩溃准位时,直接分流过多的电流

网友D:
TVS二极管的实际保护效果怎么样?安全不?它的工作寿命?

网友E:
TVS二极管有单向和双向两种。单向TVS在顺向操作时类似整流子,但在其设计允许承受很大的峰值电流;双向TVS可以视为两个极性相反的雪崩二极管相串联,再和要保护的电路并联

网友F:
它能以极快的速度(通常为ps级)由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将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安全值,从而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损坏

网友G:
TVS二极管的主要规格参数包括最大反向工作电压(VRWM)、漏电流(IR)、击穿电压(VBR)、最大脉冲峰值电流(IPP)、最大箝位电压(VC)等。这些参数决定了TVS二极管在不同工作条件下的性能表现

网友H:
在使用TVS二极管时,需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型号和规格,以确保其能够在实际应用中发挥有效的保护作用

网友I:
还需要考虑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对TVS二极管性能的影响,以及TVS二极管可能对电路造成的额外负担或干扰

网友J(2025-02-28):
TVS 的阻抗非常高,对电路没有影响。在正常工作电压下,它不会引起电流流动,因此对电路中的其他元件没有影响。

网友K:
一旦过压电压达到击穿电压,TVS内的PN结会发生雪崩击穿现象,迅速由高阻抗状态切换为低阻抗状态。

网友L:
TVS的工作原理基于PN结的雪崩击穿效应

网友M:
TVS可以安装在电路板的输入输出端口

网友D:
TVS(瞬态电压抑制器)是一种半导体保护器件,它能够在电路遭受瞬时过压冲击时提供保护

网友N:
TVS对受保护线路呈高阻抗状态,当瞬间电压超过其击穿电压时,TVS迅速由高阻抗变为低阻抗

网友O(2025-04-04):
TVS的安装位置有讲究吗?是不是越靠近被保护元件越好?

网友P:
TVS利用了二极管的雪崩原理,是各种端口保护的常用器件。

网友Q:
TVS作为端口瞬态电压保护器件被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