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 压敏电阻的选择方法

楼主(2024-10-30):
压敏电阻的选择方法选择压敏电阻时,您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关键参数:
  • 标称压敏电压(V):这是在规定条件下压敏电阻器两端能承受的电压值。在选择压敏电阻时,其标称压敏电压应高于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并考虑到可能的电压波动。
  • 电压比:这是压敏电阻在不同电流下产生的电压值的比值,反映了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
  • 最大限制电压:这是压敏电阻在规定波形下能承受的最大脉冲峰值电压。
  • 通流容量(kA):这是压敏电阻在规定条件下允许通过的最大脉冲电流值。
  • 漏电流:这是在规定条件下压敏电阻的静态电流,理想情况下应尽可能小。
  • 电压温度系数:这描述了在温度变化时压敏电阻电压的变化率。
  • 最大冲击电流:这是压敏电阻能承受的最大冲击电流,通常以特定的脉冲波形表示。
  • 额定功率:这是压敏电阻在特定环境温度下能长期工作而不损坏的最大功率。
  • 绝缘电阻:这是压敏电阻的引出线与其电阻体绝缘表面之间的电阻值。
  • 静态电容量:这是压敏电阻本身固有的电容量。

在实际应用中,您还需要根据电路的具体要求和工作环境来确定压敏电阻的型号和参数,并确保其正确、牢固地安装,以防止受到机械撞击和过度压力等外力影响。如果是为智能电表等设备选择压敏电阻,还需要特别考虑电表的运行工况和接线环境对压敏电阻的要求。

网友A:
压敏电阻通常作为保护应用

网友B(2024-12-02):
标称压敏电压是指压敏电阻在常规工作条件下的电压值,即电阻器在无电流情况下所能承受的电压值。

网友C:
不同的压敏电阻材料具有不同的温度系数,这可能影响其在不同环境下的工作稳定性。

网友D(2025-04-30):
在电路中,标称压敏电压应高于系统的正常工作电压,但也不能太高,否则在电压浪涌时压敏电阻不会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E:
是设计电源电路时用的压敏电阻吗?

网友E:
设计电源电路时,压敏电阻是必须要使用的吗?

网友F:
亚敏电阻的阻值如何确定

网友G:
压敏电阻应该是有官方系数的

网友H:
需要特别考虑电表的运行工况和接线环境对压敏电阻的要求

网友I:
漏电流没关注过,只关注通流量

网友J(2025-06-29):
需确保压敏电阻的额定能量(如 20J、40J)≥计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