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STM32的PWM功能控制电机

楼主(2024-10-30):
使用STM32控制电机、LED闪烁、UART通信以及数据处理是嵌入式系统设计中的常见任务。以下是关于这些主题的详细说明。

1. 使用STM32的PWM功能控制电机
1.1 PWM配置
要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方向,通常通过PWM信号调节电机的功率:

选择定时器:选择一个合适的定时器(如TIM1、TIM2等)。
配置PWM模式:设置PWM模式(如PWM1或PWM2),并配置周期和占空比。
c

void PWM_Init(void) {
    // 启用定时器时钟
    __HAL_RCC_TIM2_CLK_ENABLE();

    // 配置定时器基本参数
    TIM_HandleTypeDef htim2;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8399;  // 根据时钟频率计算
    htim2.Init.Period = 999;       // PWM周期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AL_TIM_PWM_Init(&htim2);

    // 配置PWM通道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500; // 初始占空比5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2,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启动PWM输出
    HAL_TIM_PWM_Start(&htim2, TIM_CHANNEL_1);
}

楼主:
控制电机
通过改变PWM的占空比来控制电机速度,可能还需要控制H桥以改变电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