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GPIO配置以实现LED闪烁

楼主(2024-10-30):
GPIO配置
配置GPIO引脚为输出模式,用于控制LED的闪烁。

c

void GPIO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 假设LED连接在PA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楼主:
LED闪烁
使用延时函数控制LED闪烁频率。

c

void LED_Blink(void)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 点亮LED
    HAL_Delay(500); // 延时500毫秒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 熄灭LED
    HAL_Delay(500); // 延时500毫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