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485通讯速率的影响因素

楼主(2024-10-30):
RS-485通讯速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 电缆质量:采用高质量的电缆可以提供较低的传输损耗,有助于支持更高的传输速率。
  • 终端设备的功耗和稳定性:在高速传输时,终端设备也需要更高的计算和处理能力。因此,终端设备的功耗和稳定性也会影响传输速率的选择。
  • 通信电缆的长度:根据搜索结果显示,平衡双绞线的长度与传输速率成反比,在100Kbps速率以下,才可能使用规定最长的电缆长度。只有在很短的距离下才能获得最高速率传输。
  • 环境干扰:RS-485通信系统在传输过程中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电磁干扰和温度变化等。这些因素会影响信号的传输质量,从而影响传输距离。
  • 信号反射:在通信电缆中,信号反射会导致信号衰减和传输距离减小。为了减小信号反射,需要合理布局电缆走线、减少电缆接头和选择适当的终端处理方式。
  • 信号衰减:信号在电缆的传输过程中衰减是影响通信性能的一个因素,信号的损失主要是由于电缆的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组成的LC低通滤波器。
  • 纯阻负载:影响通讯性能的第三个因素是纯阻性负载的大小,这里指的纯阻性负载主要由终端电阻、偏置电阻和RS-485收发器三者构成。
在设计和实施RS-485通讯系统时,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以确保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特别是在选择合适的传输速率时,必须权衡传输距离和系统的其他要求。

网友A:
其实主要是电缆影响较重

网友B:
干扰和线缆是主要考虑的事情

网友C:
影响因素这么多,受教了。原以为主要是电磁干扰和信号衰减。

网友D:
采用高质量的电缆可以提供较低的传输损耗,有助于支持更高的传输速率。

网友E:
距离,布线,干扰

网友F(2024-12-02):
485 和使用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C:
现在使用485通讯的还多吗?感觉CAN用在工业上也可以吧?感觉比485好。

网友G:
电缆的质量直接影响RS-485通信的稳定性和传输速率。

网友H(2025-02-28):
RS-485通讯依赖于平衡双绞线电缆,它可以有效减少噪声干扰和信号衰减。

网友I:
高质量的电缆具有较低的传输损耗和良好的屏蔽性能

网友I:
较高的传输速率意味着设备需要更强的处理能力来进行信号解码和编码。

网友J:
正确匹配的终端电阻可以提高信号的质量,减少信号的反射和干扰,从而支持更高的通讯速率。

网友K:
终端电阻的正确设置对于维持信号完整性至关重要。如果终端电阻不匹配或者缺失,可能会导致信号反射,从而影响通信速率和可靠性。

网友L:
驱动器输出阻抗、接收器输入阻抗和驱动器摆率等特性会影响最大数据速率

网友M:
设备的缓冲区大小也会对通讯速率产生影响。如果缓冲区过小,在高速通讯时容易出现数据溢出的情况,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N:
RS - 485 收发器负责将 TTL/CMOS 电平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进行传输,以及将差分信号转换回 TTL/CMOS 电平信号。

网友O:
在 RS - 485 总线的两端需要连接终端电阻,其阻值应与线缆的特性阻抗相匹配,一般为 120Ω。终端电阻的作用是吸收反射信号,避免信号在总线两端反射产生干扰。

网友P:
不稳定的电源可能会导致设备工作不稳定,影响数据传输速率。RS485设备在高速传输时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

网友Q:
在485网络中,需要在两端安装终端电阻以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R:
在高速传输时,终端设备需要更高的计算和处理能力。因此,终端设备的功耗和稳定性也会影响传输速率的选择。

网友S:
温度变化可能会影响电子元件的性能,进而影响通信速率。

网友T:
不同类型的线缆具有不同的电气特性,对通讯速率有显著影响。

网友U:
信号在电缆的传输过程中会衰减,主要是由于电缆的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组成的LC低通滤波器的作用。

网友V:
信号反射是由于阻抗不连续或阻抗不匹配引起的。

网友O:
纯阻负载的大小会影响通讯性能。在通讯波特率较高时,需要在线路上添加偏置电阻以稳定空闲状态的电平,减少误动作的发生。

网友W:
如果终端电阻不正确或未安装,信号反射会增加,导致数据传输速率降低。

网友X:
如果终端电阻不匹配,反射信号会与原信号叠加,导致信号失真,从而限制通讯速率。

网友Y:
RS-485使用差分信号,信号电平的设置(如逻辑“1”和逻辑“0”的电平差)会影响通信速率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Z:
信号完整性是指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保持其完整性和准确性的能力。

网友R:
收发器的驱动能力决定了它能够驱动的负载数量和传输距离。驱动能力越强,能够连接的从设备数量越多,传输距离也越远。

网友AA:
信号反射和信号衰减的前因是线缆质量和阻抗匹配

网友AB:
设备间电容耦合可能导致信号畸变,需通过合理布线(如缩短并行走线)或增加隔离措施(如光耦)解决。

网友AC:
485通信效果受环境干扰影响大,需考虑电磁干扰、湿度等。

网友AD:
终端电阻像电线末尾的保险,能防止信号乱跑,让通讯更快更稳。

网友AE:
通信距离,线缆阻抗,阻抗匹配,电磁干扰等都会影响通信质量。

网友B:
正确匹配的终端电阻可以提高信号的质量

网友D:
485通讯速率主要是波特率

网友AF:
权衡传输距离和系统的其他要求

网友AG(2025-03-30):
85通讯速率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的

网友AH:
很多工业设备还在用485,CAN确实更先进,应用广泛。

网友AI:
阻抗和摆率决定信号传输效率,阻抗不匹配和摆率不足会限制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AJ:
线缆种类多,不同线缆会影响通讯快慢。

网友AK:
总结的比较全面了,实际应用过程中通信速率都比较低,大多是因为阻抗匹配问题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AL:
好的电缆传输损耗低,抗干扰强,就像高速路上的车少,不会堵车一样顺畅。

网友AM:
电磁干扰和信号衰减是关键,但还有电源稳定性、电路布局等

网友AN:
信号衰减是因为电缆像个小电容器,阻碍高频信号,就像水壶中的水阻碍水流快一样。

网友AO:
通信距离和通信速率,线路阻抗,环境干扰等因素都有关系。

网友AP:
传输快,设备得更强,功率和稳不稳也关键。

网友AQ:
温度波动确实能干扰电子元件工作,导致通信速度不稳定。

网友AR:
电源不稳影响通信质量,RS485要稳定供电才行

网友AS:
通信距离,阻抗匹配,环境干扰等因素都有关系。

网友AT(2025-04-29):
一般来说,RS-485总线长度越长,传输速率就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