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
TVS(瞬态电压抑制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4-10-30):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即瞬态电压抑制器,也称为雪崩击穿二极管,是一种利用半导体工艺制成的保护器件。它通常包含单个PN结或多个PN结集成,用于保护电子电路免受瞬态电压尖峰的损害。
在电路正常工作时,TVS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对电路的正常工作不产生影响。当电路遇到异常过电压,如由于雷电、电磁脉冲或静电放电引起的瞬态电压尖峰时,TVS二极管会迅速从高阻抗状态转变为低阻抗状态,以ps级别的速度吸收大量的电能,并将两端的电压钳制在一个预定的安全水平,通常是其击穿电压附近。这种快速的响应有助于保护后续的电路元件,避免因过电压而造成的损坏。当瞬态电压事件结束后,TVS二极管的阻抗会恢复到高阻态,电路继续正常工作.

网友A:
速度有点快,通流量有点大

网友B:
TVS(瞬态电压抑制器)的工作原理学习一下

网友C: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即瞬态电压抑制器,也称为雪崩击穿二极管,是一种利用半导体工艺制成的保护器件。

网友D(2025-02-28):
在电路中,TVS二极管通常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D:
在转为低阻抗状态后,TVS二极管会吸收来自瞬态电压的过量能量,将其快速钳制在一个预定的安全电压水平,通常是二极管的击穿电压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