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单片机中的ADC扫描模式

楼主(2024-10-30):
在单片机中,ADC(模数转换器)扫描模式是一种常用的工作模式,特别是在需要从多个模拟输入通道中连续读取数据时。在这种模式下,ADC可以按照预设的顺序自动地对一组通道进行转换,无需在每次转换后重新配置通道。扫描模式的特点是提高了多通道数据采集的效率,简化了程序设计。
扫描模式的工作原理在扫描模式下,程序员首先定义一组要转换的通道,并设置它们的转换顺序。一旦启动转换,ADC会依次对这些通道进行转换,转换完成后自动移动到下一个通道,直到所有预定义的通道都被转换完毕。转换过程中,一旦某个通道的转换完成,其结果会被存储在相应的数据寄存器中,供后续读取。
配置和使用扫描模式配置ADC扫描模式通常涉及以下步骤:
  • 启用ADC时钟:确保ADC模块的时钟已经打开。
  • 配置GPIO:将模拟输入引脚配置为ADC功能。
  • 设置扫描模式:通过设置ADC控制寄存器来启用扫描模式,并配置扫描序列中的通道。
  • 调整采样时间:根据需要调整每个通道的采样时间。
  • 启动转换:启动ADC开始转换过程。
  • 读取数据:转换完成后,读取数据寄存器中的值,这些值对应于各通道的模拟输入。

网友A:
顺序转换,多通道

网友B:
配置和使用扫描模式配置ADC

网友C:
ADC可以按照预设的顺序自动地对一组通道进行转换

网友D:
按照预设的顺序自动地对一组通道进行转换。

网友E(2025-02-28):
不同单片机的GPIO引脚配置可能会有所不同。你需要将GPIO引脚设置为模拟模式,确保信号不会受到干扰。

网友F(2025-04-30):
在扫描模式下,程序员定义一组需要进行转换的通道,并指定它们的转换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