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定时器控制LED闪烁频率

楼主(2024-10-30):
在STM32中,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来控制LED的闪烁频率,而不是使用阻塞的延时函数。以下是如何实现的步骤:

1. 定时器配置
以TIM2为例,配置定时器产生中断:

c

#include "stm32f4xx_hal.h"

TIM_HandleTypeDef htim2;

void TIM2_Init(void) {
    __HAL_RCC_TIM2_CLK_ENABLE();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8399;  // 设定预分频器
    htim2.Init.Period = 999;       // 设定周期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AL_TIM_Base_Init(&htim2);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 // 启动定时器并使能中断
}

// 定时器中断回调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 (htim->Instance == TIM2)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 切换LED状态
    }
}

楼主:
GPIO配置
在使用定时器之前,先配置GPIO引脚(假设LED连接在PA5):

c

void GPIO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楼主:
UART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1. UART配置
以USART2为例,配置UART进行串口通信:

c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

void UART_Init(void) {
    __HAL_RCC_USART2_CLK_ENABLE();

    huart2.Instance = USART2;
    huart2.Init.BaudRate = 115200; // 波特率
    huart2.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2.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2.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2.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AL_UART_Init(&huart2);
}

楼主:
数据发送
发送数据通过HAL_UART_Transmit函数实现:

c

void UART_Send(const char* data)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data, strlen(data), HAL_MAX_DELAY);
}

楼主:
数据接收
接收数据可以通过HAL_UART_Receive函数实现:

c

void UART_Receive(char* buffer, uint16_t size) {
    HAL_UART_Receive(&huart2, (uint8_t*)buffer, size, HAL_MAX_DELAY);
}

楼主:
整合代码示例
结合上述代码,你可以在main()函数中初始化并启动定时器和UART:

c

int main(void) {
    HAL_Init();
    GPIO_Init();
    UART_Init();
    TIM2_Init();

    // 主循环
    while (1) {
        // 发送数据
        UART_Send("LED is blinking...\n");
        HAL_Delay(1000); // 发送间隔
    }
}

楼主:
使用定时器来控制LED闪烁频率能实现非阻塞操作,保持系统的响应性。UART的配置和使用可以实现串口数据的发送和接收,为外部通信提供便利。通过以上示例,可以快速实现LED闪烁和UART通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