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目前哪个系列的待机功耗最低?

楼主(2024-10-30):
ST L系列的哪个型号的功耗最低?

网友A:
现在是STM32U0,STM32U5.

网友B(2024-12-10):
这个也没评估过,估计L0应该比较低吧

网友C:
你可以去看选型手册啊,手册上肯定会有的

网友D:
一般主频越低,功耗越低

网友E:
STM32系列中,L系列(STM32L)是专门为低功耗应用设计的。STM32L系列包括多个型号,每个型号都有不同的功耗特性

网友F:
STM32L0 系列特点:超低功耗,适合电池供电应用。典型功耗:运行模式:0.85 µA/MHz待机模式:0.35 µA停止模式:0.8 µA

网友G:
STM32L1 系列好像也可以啊

网友H:
STM32L4 系列好像当时介绍应该是不错的,在低功耗方面

网友I:
一般来说,新出的芯片比如STM32L5 系列应该低功耗会很好

网友J:
可以考虑一下STM32U5 系列,低功耗和性能都是不错的

网友K:
STM32L系列中,STM32L0 系列通常被认为是功耗最低的型号,特别是在待机模式和停止模式下。如果你需要极低的功耗,STM32L0系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L:
建议参考ST的官方文档、数据手册

网友M:
建议查阅ST的官方文档

网友N:
我也想知道

网友O(2025-01-24):
如果要最低功耗,STM32L0系列是个好选择,超低功耗的MCU,特别适合电池供电的项目。

网友P:
STM32L4系列也不错,功耗低的同时性能还强一点,不过比L0稍微费点电。

网友Q:
STM32L5算是低功耗里的高性能版本,主打安全和低功耗结合,但绝对功耗比L0高一些。

网友R:
真要拼极限低功耗的话,STM32L0+应该是ST家族里最低的,几个nA的待机电流很惊艳。

网友S:
L1系列虽然也低功耗,但相较于L0来说稍微高了一点,可以看具体项目需求选择。

网友T:
如果是超低功耗模式下,STM32L0的STOP和STANDBY模式功耗最低,几乎是微安级别。

网友U:
STM32WL系列虽然集成了LoRa,但低功耗表现依然很好,适合需要无线通信的项目。

网友V:
ST有一张超低功耗对比表,里面L0和L4都有详细数据,你可以参考具体模式下的电流。

网友W:
L系列里性能和功耗的权衡还是看你的应用场景,功耗最小的肯定是L0,但L4更均衡。

网友X:
如果你的项目对功耗敏感,比如做可穿戴设备,L0的超低功耗表现应该完全够用。

网友Y:
如果想要最低功耗,stm32l0系列是个不错的选择。超低功耗MCU特别适合电池供电项目。

网友Z:
stm32l4系列也不错。它功耗低,性能更强,但比l0功耗略高。

网友AA:
stm32l5算是低功耗中的高性能版本。它注重结合安全性和低功耗,但绝对功耗略高于l0。

网友AB:
建议参考st的官方文件和数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