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5许可证没到期,编译却出现Error: C9555E: Failed to check out a license.问题解决

楼主(2024-10-30):
AI, ICE, LED, ce, ck
一、编译出现如下报错

二、检查一下许可证

三、许可证在许可日期内,故应该不是许可证的问题

四、检查一下编译器,我用的是这个,这几个编译器的区别其实我不太明白,但我把问题解决是选的这个

五、找到编译器的路径,去复制一下

六、我的在这里,把它复制一下

七、把它粘贴到Keil_v5的ARM文件夹下

八、回到Keil点击这个

九、选择它,把它移除

十、点击添加编译器路径

十一、选择刚刚我们复制到Keil_v5的ARM文件夹下面的那个

十二、点ok

十三、再编译一下,发现还是报错

十四、再重新回去,把新修改的编译器路径移除

十五、修改为原来的路径

十六、再编译,发现报错没了,有警告

十七、再编译,报错跟警告都没了

十八、之后进行了代码下载验证,可以正常下载,能够使用
十九、以上操作的具体意义是什么,我不太明白,但问题确实是这样解决了,而且我把问题复现了几次,使用这样的方法能解决。有大佬知道原因的话,恳请解惑一下。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52251819/article/details/135567142

网友A:
最近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咋回事,折腾了好久,就这么折腾的,弄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