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有模拟U盘的案例吗?

楼主(2024-10-30):
想把设备插在电脑上,让设备被识别成U盘,有相关的案例吗?

网友A:
有的论坛里有关帖子,英飞凌xmc系列有USB的例子,HID WIN-USB LIB-USB三种,可以选择不同的来实现,我感觉使用HID就可以了

网友B:
还是得有USB接口的MCU才可以

网友C(2025-02-28):
TLE9877 不带 USB 硬件外设,所以如果要让它被识别成 U 盘,需要额外的 USB 转换芯片

网友D:
需要一个 USB 设备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