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我照着网上的弄STM32F103的USB,怎么电脑无法识别

楼主(2024-10-30):
大家有没有做的能识别的电路参靠一下啊?
不知道哪儿的问题,是要烧录特定的固件后才能USB识别吗?

网友A: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C:
上拉电阻未连接或连接不正确

网友D:
检查固件中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USB初始化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F:
如果STM32F103的CAN和USB功能同时启用,可能会导致电脑无法识别USB设备。
检查固件中是否同时启用了CAN和USB功能,如果是,请尝试禁用其中一个功能以解决问题。

网友G:
USB接口电路设计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STM32F103的CAN和USB功能同时启用,可能会导致电脑无法识别USB设备。
检查固件中是否同时启用了CAN和US ...

好的,没有啊,参靠的Blue Pills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USB接口电路设计不当

好吧,弄不成这个了,只能用SWD接口了。

网友H(2024-12-12):
在STM32F103上实现USB功能时,如果电脑无法识别设备,可能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I:
检查USB连接,确保USB线连接正确,USB线没有损坏

网友J:
建议检查VBUS,确保VBUS引脚连接正确,电源供应正常

网友K:
一般来说需要检查D+D-:确保D+D-引脚连接正确,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L:
检查USB库配置,确保使用了正确的USB库(如STM32Cube库),并且配置正确

网友M:
确保设备描述符(如VIDPID)配置正确,与电脑上的驱动匹配

网友N:
可以检查中断配置,确保USB中断配置正确,中断服务程序(ISR)没有错误

网友O:
驱动问题,检查驱动安装:确保电脑上安装了正确的USB驱动程序。如果没有安装驱动,电脑可能无法识别设备

网友P:
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是否有未识别的设备,如果有,尝试更新或重新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