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usb驱动 电脑无法识别的几种解决办法

楼主(2024-10-30):
1.usb所使用的IO口在设置为usb后自动分配功能,不需要再设置,一定要设置的话会被忽略,所以也没什么影响。

2.usb时钟配置只有两种可用:主频72M,usb时钟1.5分频;主频48M,usb时钟1分频。

3.PA12(USBP / D+)一定要接1.5k的上拉电阻,用于电脑识别设备,官方库使用了lO口控制了上拉,这样方便软件控制断开与重新连接,直接上拉到电源也是可以的,不过需要断开和重新连接时只能手动插拔。

4.stm32f103的can和usb不能同时使用,can的时钟打开后,电脑就会识别不出usb设备,所以两个功能都要用到的话,还是换成f105或f107,这两种型号是可以同时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