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通过Modus Shell clone指定地址下面的工程模板到指定文件夹

楼主(2024-10-30):
1:可以通过modus shell去下载github中的工程模板到指定文件夹。

2: 打开Modus Toolbox,选择new 一个bsp,然后把这个模板导入进去,点击右下方的Create就可以新建一个想要的工程了。

3:注意从github上面下载的不是一个project,其实是一个模板,需要自己指定是哪个BSP。

网友A:
通过Modus Shell clone指定地址下面的工程模板到指定文件夹,这样就更加规范了

网友B:
通过Modus Shell clone指定地址下面的工程模板到指定文件夹很好的策略

网友C:
Modus Shell clone是类脚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