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客户想切换kitprog和jlink 烧录芯片

楼主:
可以参考modus toolbox 安装目录下面的mt_ide_user_guide pdf。搜素Switch to J-link programmer/debugger。

可以在makefile里面添加 BSP_PROGRAM_INTERFACE=JLink,然后在workspce左侧的工具栏目里面点击 Generte Launches for XXX

网友A(2024-10-30):
切换kitprog和jlink 烧录芯片实现应用

网友B:
如何实现的?

网友C:
了解一下设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