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的SiC MOS不需要负压吧?

楼主(2024-10-30):
如果单纯从抑制寄生导通的角度看,对于一个设计良好的电路,英飞凌SiC MOSFET是不需要用负压关断的。但是负压对关断损耗有影响。SiC MOSFET的Vgs负压对Rdson和Esw的影响Vgs负压不同,其Rdson不变
Vgs负压越低,其Esw越低(Eoff)

因此,如果选择Vgs=-3V关断,对于SiC的Rdson无所助益,但是对关断损耗Eoff的减小还是比较明显的,
尤其对一些只有关断损耗Eoff的场合收益明显。同时选择Vgs=-3V对降低开通时刻的寄生导通风险也是立竿见影。

网友A:
英飞凌SiC MOSFET是不需要用负压关断的

网友B:
如果选择Vgs=-3V关断,对于SiC的Rdson无所助益

网友C:
正偏置还是负偏置?

网友D(2024-12-02):
从抑制寄生导通和关断损耗的角度来看,负压关断对于SiC MOSFET具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C:
没看到负压的描述

网友E:
是的,英飞凌的SiC MOSFET不需要负压。

网友F:
SiC MOSFET是零栅极电荷的器件,因此不需要额外的负压来耗尽通道。

网友G:
SiC MOSFET具有更快的开关速度和更高的效率。

网友H:
一般来说是不要负压的吧

网友I:
你主要是看电路设计啊,看芯片的设计啊

网友J:
不知道用不用负压电源,一般情况运放才会用到负压

网友K:
你这个算是MOS应该不会有负压存在吧

网友L:
可以不用负压的啊,负压生成多麻烦啊

网友M:
其实开关的的切换就调高点驱动就好了

网友N:
一般是不用负压的,主要负压很麻烦而且负压不好生成啊

网友O(2025-01-31):
一般情况下 不需要负压

网友P:
一般来说是不要负压的

网友Q(2025-04-30):
负压关断通过迅速地移除栅极电荷和加速载流子退出晶体管的沟道,能够有效减少关断过程中的能量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