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Cox是什么电容,和cgs,cgd有啥关系?

楼主(2024-10-30):
下图是IGBT内部的寄生电容示意图,MOSFET同理。可以看到Cox是多晶硅栅极对衬底的电容,以栅极氧化层为介质,包括下图中的C2,C3,C4。其中,C3,C4是输入电容Cge的一部分,
C2是Cgc的一部分。沟道电阻的公式中出现的Cox特指C3。

网友A:
图片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B:
这知识太高端了。

网友C:
这个是mos的內部构造吗?感觉是学习集成电路的必备

网友D:
电容根据状态有变化的意思吧

网友E(2024-12-02):
完全看不懂。

网友F:
Cox 是栅极与衬底之间的电容,这个电容主要由栅极氧化层的介电常数、栅极的面积和氧化层的厚度决定。它是MOSFET中非常重要的寄生电容,因为它决定了栅极驱动所需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F:
Cox 是栅极与衬底之间的电容,在电路中主要表现为栅极控制信号(输入信号)与源极/漏极之间的电荷存储能力。栅极电压的变化通过Cox作用于沟道,控制载流子流动。

网友G:
Cox是单位面积上的栅极电容,通常表示为每单位面积的电容值,是场效应晶体管(Field Effect Transistor,简称FET)的一个重要参数。

网友H:
在绝缘体上形成的金属栅极与半导体之间的电容就是Cox。这个值对于晶体管的性能和稳定性至关重要。

网友I:
关于CGS和CGD,它们分别代表源极到栅极之间的电容和漏极到栅极之间的电容。

网友J:
这两个电容与Cox有关,因为它们在晶体管电路中的位置决定了它们与栅极之间的耦合程度。

网友K:
具体来说,CGS和CGD的大小会影响晶体管在不同频率下的性能,特别是在高频应用中。

网友L:
在设计晶体管电路时,需要考虑这些电容的大小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电路的整体性能。

网友M:
Cox是场效应晶体管的一个重要参数,而CGS和CGD是与Cox相关的电容,它们在晶体管电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网友N:
这些电容的大小和特性对于晶体管的性能和稳定性至关重要,特别是在高频应用中。

网友O:
这个确实不太理解,其实有些时候知道元件原理的话,对问题排查会有帮助的

网友P:
一般来说电容的话,其实就注意耐压,纹波就可以了吧

网友Q(2025-01-31):
Cox 是非常关键的电容,它控制了栅极的输入电流,影响着栅极驱动电压的变化速度。

网友R:
这两种器件的结构相似,因此它们也有类似的寄生电容,尤其是栅极相关的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关于CGS和CGD,它们分别代表源极到栅极之间的电容和漏极到栅极之间的电容。

...

不同电极间的寄生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M:
Cox是场效应晶体管的一个重要参数,而CGS和CGD是与Cox相关的电容,它们在晶体管电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在设计中从来没有关注

网友D:
引用 网友O:
这个确实不太理解,其实有些时候知道元件原理的话,对问题排查会有帮助的

...

没考虑过

网友S(2025-04-30):
Cox 是指 MOSFET 的栅极与衬底之间的电容,即栅极氧化层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