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你能不查资料直接写出OSI网络七层模型的名字吗

楼主(2024-10-30):
不允许看,先回答,我已经会默写了。

网友:
物理层,链路层,……

网友A:
这玩意儿知道了又如何。

网友B(2024-11-29):
这东西就考试时候还有用。

网友C(2025-01-20):
七层网络模型我不知道啊。

网友D(2025-10-20):
能直接写出 OSI 网络七层模型,从顶层到底层依次为:应用层、表示层、会话层、传输层、网络层、数据链路层、物理层。每层各司其职,上层依赖下层提供服务,下层为上层传输数据,共同实现网络通信的标准化与模块化,是理解网络架构和排查通信问题的核心理论基础。

网友E:
能直接写出 OSI 网络七层模型,从顶层到底层依次为:应用层、表示层、会话层、传输层、网络层、数据链路层、物理层。
核心定位
上层(1-3 层)面向用户,负责数据交互与表示,如应用层提供网络服务接口,表示层处理数据格式转换。
下层(4-7 层)面向传输,负责数据传输与链路保障,如网络层实现路由转发,物理层定义硬件传输规范。
模型通过分层隔离功能,简化网络设计与维护,是网络技术的基础参考框架。

网友F:
OSI 网络七层模型从下到上依次为: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会话层、表示层、应用层。物理层负责硬件传输介质;数据链路层处理帧与 MAC 地址;网络层实现路由和 IP 寻址;传输层保障端到端通信(如 TCP/UDP);会话层建立管理会话;表示层处理数据格式与加密;应用层提供用户服务(如 HTTP、FTP)。

网友G:
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会话层、表示层、应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