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系列的比F103系列的便宜吗

楼主(2024-10-30):
我有个朋友做项目都用的F0系列,我用F1的,他说F0的便宜很多,是真的吗?

网友A:
是便宜,现在推荐用STM32C0 最便宜。

网友B(2024-12-11):
也不一定,主要是得看是不是常用的型号

网友C:
一般来说确实F103F0系列的要贵一些

网友D:
主要是我觉得用的量大就便宜

网友E:
主要性能在这儿呢,肯定F1的要贵一些的啊

网友F:
F0是入门级32ARM Cortex-M0内核,适合低成本、低功耗的应用。

网友G:
STM32F103 系列中端32ARM Cortex-M3内核,性能较高,适合需要更多外设和更高性能的应用

网友H:
STM32F0 系列,通常比STM32F103系列便宜。例如,STM32F030F4P6的价格可能在几元*币左右。STM32F103 系列,价格相对较高,例如,STM32F103C8T6的价格可能在十几元*币左右

网友I:
STM32F030F4P6,这是一个常见的STM32F0系列型号,价格较低

网友J:
一般来说,STM32F103C8T6这是一个常见的STM32F103系列型号,价格较高

网友K:
STM32F0 系列适合低成本、低功耗的应用,价格相对较低。STM32F103 系列:适合需要更高性能和更多外设的应用,价格相对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