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一下关于ATmega8A串口的问题

楼主(2024-10-31):
使用ATmega8A的串口时,在主循环里面写了一个if判断,if(a){串口发送数据},上电后,变量a初始为0,在没有任何改变变量a的值的情况下,串口一直断断续续的发送数据出来,请问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怎么回事

网友A:
IO电平不稳吧,你看看你的IO模式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电平不稳吧,你看看你的IO模式设置是否正确。

我设置的是
DDRD|=0x02;
PORTD=0x00;

网友B:
我去,现在还有人用mega8,难得啊

网友A:
这个很多年没用过了,支持Arduino吗,如果支持你在Arduino里开发吧。

楼主(点评):
我不用arduin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现在还有人用mega8,难得啊

兄弟,有解决办法吗,我程序里写了一个软件的IIC(准确的说时类IIC用来驱动TM1637的),当我把这个TM1637的驱动程序注释掉,串口收发就正常了,不注释掉的话,单片机就会不停的重启,串口就不停的发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有解决办法吗,我程序里写了一个软件的IIC(准确的说时类IIC用来驱动TM1637的),当我把这个TM1637 ...

那问题不是很明显吗?

网友D:
会不会是你开了看门狗但没喂狗 单片机一直重启?

网友E:
MCC不支持这个芯片配置吗

网友F(2025-01-11):
解决了没,应该是没有配置对吧。

网友:
看看源代码,解决了吗

网友G:
是不是定时器冲突导致的

网友G:
我遇到过定时器和串口都用的时候发生了误码,后来重新调整了一下定时器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