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xmc 4x00 ethercat cia402 电机控制总结

楼主(2024-10-31):
1. 需要安装英飞凌的DAVE工具,具体下载地址:www.infineon.com/DAVE

楼主:
2.需要确保dave工具正常调用jlink工具,若未安装jlink驱动可去官网下载安装:https://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网友A:
如何控制的电机?

楼主:
下载倍福ssc工具:Beckhoff Slave Stack Tool,可从EtherCAT Technology Group 下载,下载的前提你得是Technology Group的一员。下载地址如下: https://www.ethercat.org

好复杂的样子

楼主:
ssc工具可以生成源码(.c .h)文件,还可以生成xml文件

楼主:
TwinCAT 3的下载与安装注意事项,TwinCAT 3的下载地址如下:http://www.beckhoff.de/default.asp ?download/tcatdow.htm?id=159876 032042844,不建议使用TwinCAT 2.

楼主:
需要将开发板XMC4800 Relax Kit的USB供电和ethercat IN口与pc机连接,用于后续的调试

楼主:
使用主流方式呢,ethercat cia402 四种模式  pp pv pt csp csv cst  home

楼主:
对下载的工程XMC4800_Relax_EtherCat_APP_CiA402_Sample_V20进行解压,然后使用dave进行导入

楼主:
该工程是由英飞凌原厂技术人员使用dave生成,包含了对一些相关外设的初始化配置和ssc工具需要的xml文件等。

楼主:
打卡ssc工具,新建工程,导入工程中提供的xml文件到ssc中

楼主:
ssc工具使用F5生成相关源码,并保存esi工程文件

楼主:
ssc工具生成的文件如下,主要包括协议栈源码、xml文件、esp工程文件

楼主:
将ssc工具生成的XMC_ESC.xml文件拷贝到倍福Twincat的指定存放xml的路径中:TwinCAT\3.1\Config\Io\EtherCAT

网友B:
您好:XMC4800_Relax_EtherCat_APP_CiA402_Sample_V20这个工程可以有偿提供一下吗?

不需要有偿,我来上传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主流方式呢,ethercat cia402 四种模式  pp pv pt csp csv cst  home

这4中模式是标准库还是自己写的程序?

网友D(2024-12-02):
非常不错的总结,以后多多分享

网友E:
只能用JLink吗?

网友F:
EtherCAT的高速、实时通信能力,使得数据传输更快速,控制响应更即时,适合实时性要求高的电机控制应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需要将开发板XMC4800 Relax Kit的USB供电和ethercat IN口与pc机连接,用于后续的调试
...

板子漂亮的一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EtherCAT的高速、实时通信能力,使得数据传输更快速,控制响应更即时,适合实时性要求高的电机控制应用。 ...

以太网通讯控制电机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使用主流方式呢,ethercat cia402 四种模式  pp pv pt csp csv cst  home

四中模式,展开讲讲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4中模式是标准库还是自己写的程序?

有库吧,我写不出来

网友H:
附件是XMC4800_Relax_EtherCat_APP_CiA402_Sample_V20的工程代码,里面也有配套的说明文件可以参考。

网友H: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下载

网友H:
轮廓位置模式(pp)
此模式主要用于点对点定位应用。此模式下,上位机给目标位置 ( 绝对或者相对 )、位置曲线的速度、加减速及减速度,伺服内部的轨迹发生器将根据设置生成目标位置曲线指令,驱动器内部完成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转矩控制。
轮廓速度模式(pv)
此模式下,上位控制器将目标速度、加速度、减速度发送给伺服驱动器,速度、转矩调节由伺服内部执行。
轮廓转矩模式(pt)
此模式下,上位控制器将目标转矩 6071h、转矩斜坡常数 6087h 发送给伺服驱动器,转矩调节由伺服内部执行。当速度达到限幅值将进入调速阶段。
周期同步位置模式(csp)
周期同步位置模式下,上位控制器完成位置指令规划,然后将规划好的目标位置 607Ah 上以周期性同步的方式发送给伺服驱动器,位置、速度、转矩控制由伺服驱动器内部完成。
周期同步速度模式(csv)
周期同步速度模式下,上位控制器将计算好的目标速度 60FF 周期性同步的发送给伺服驱动器,速度、转矩调节由伺服内部执行。
周期同步转矩模式(cst)
此模式下,上位控制器将计算好的目标转矩 6071h 周期性同步的发送给伺服驱动器,转矩调节由伺服内部执行。当速度达到限幅值后将进入调速阶段。
附件的例程,可以用csv,csp和csv/csp动态切换模式。

网友I:
XMC 4x00 EtherCAT CIA402在电机控制中应用广泛,实现精准快速控制。其高效通信与灵活配置,有效提升电机控制性能,是现代工业自动化重要技术之一。

网友J(2025-04-30):
由于其先进的协议架构和优化的数据传输方式,EtherCAT 具有非常低的通信延迟和高精度的同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