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STM32F4开发板控制步进电机事宜

楼主(2024-10-31):
在步进电机代码中,梯形加减速或者S型加减速中,代码里面设置速度都是整数,比如500rpm,300rpm,请问能改为浮点数比如100.5rpm计算吗

网友A(2024-12-10):
在步进电机控制中,通常使用整数来表示速度,因为步进电机的控制信号(如脉冲频率)通常是离散的

网友B:
如果你希望使用浮点数来表示速度,比如 100.5 rpm,也是可以实现的,但需要注意浮点数计算的精度

网友C:
浮点数计算可能会引入舍入误差,特别是在多次计算后。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确保这些误差不会影响电机的控制精度

网友D:
步进电机的速度控制通常通过改变脉冲频率来实现。如果你使用浮点数表示速度,需要将浮点数转换为整数的脉冲频率

网友E:
大多数微控制器使用定时器来生成脉冲信号。定时器的计数值通常是整数,因此需要将浮点数速度转换为整数的定时器计数值

网友F:
将浮点数速度转换为脉冲频率时,使用 roundf 函数进行四舍五入,以减少舍入误差

网友G:
定时器计数值,将脉冲频率转换为定时器计数值时,确保定时器的频率和脉冲频率匹配

网友H:
根据具体的硬件平台,配置定时器以生成所需的脉冲信号

网友I:
一般想要有小数点的话,需要改成浮点数类型吧

网友J:
这个应该没问题,但是有需要这么精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