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USB FS实际传输只有几十KB,qi

楼主(2024-10-31):
根据F7的虚拟串口实验更改得USB UVC,全速12MBps的,但是实测传输速率只有几十KB,就算达不到理论的1.5MB/Sec,也不至于这么低。现在图片传输非常卡,什么也看不清楚,传输得是320*240的jpeg图片,可以把传输速率提升到几百KB吗,求帮助!!

网友A(2024-12-10):
STM32F7 的 USB FS(Full Speed)接口的实际传输速度只有几十 KB/s,可能是由USB 配置问题

网友B:
检查你的代码,确保没有不必要的延迟或阻塞操作

网友C:
确保 USB 接口配置为 Full Speed12 Mbps)。保证USB 描述符配置正确,特别是端点大小和类型

网友D:
USB 传输通常依赖于中断处理。如果中断处理不及时或效率低下,可能会导致传输速度下降

网友E:
一般来说USB 传输的数据包大小也会影响传输速度。尝试调整数据包大小,看看是否能提高传输速度

网友F:
使用 DMA(直接内存访问)可以显著提高数据传输速度。确保 DMA 配置正确,并且 DMA 通道没有冲突

网友G:
避免在关键路径上使用循环等待

网友H:
确保 USB 中断的优先级足够高,以避免被其他中断抢占

网友I: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 USB 连接线没有问题,并且连接稳定

网友J:
使用调试工具(如逻辑分析仪或 USB 分析仪)捕获 USB 通信数据,分析数据包的传输情况,找出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