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VET6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24-10-31):
STM32F407VET6的串口1,可以和XCOM交互信息。但是修改成串口3后,不能和XCOM交互信息,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COM3没有正确配置而已

网友B: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2024-12-10):
在STM32F407VET6上,串口1和串口3的配置和使用方式基本相同,但如果你在将串口1的配置移植到串口3后无法与XCOM进行交互,可能是引脚配置问题

网友D:
确保这些引脚在GPIO初始化时正确配置为AF模式,并且选择了正确的AF

网友E:
一定要配置串口3的时钟配置正确。串口3的时钟源通常来自APB1总线

网友F:
如果你使用了中断来处理串口数据,确保串口3的中断配置正确

网友G:
确保串口3的初始化代码正确。以下是一个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初始化串口3

网友H: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串口3TXRX引脚正确连接到XCOM的对应引脚

网友I: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串口3TXRX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J:
从简单的发送和接收测试开始,逐步增加功能,确保每个步骤都正确

网友K:
通过确保引脚配置、时钟配置、中断配置和初始化代码正确,可以解决串口3无法与XCOM交互的问题。逐步调试和检查硬件连接也是排查问题的有效方法。

网友L:
你用cubemx配置不就行了吗,就很简单了

网友M:
检查连接线是否完好,没有断路或短路现象。

网友N:
检查时钟、引脚复用、波特率、数据格式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N:
检查固件是否正常运行

网友O:
检查XCOM是否为最新版本,或是否存在与STM32F407VET6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P:
自己改HAL库的话,就确认时钟、IO、使用的实例是否同步修改为UART3了

网友B:
检查外部设备(如XCOM)的串口设置是否与STM32F407VET6的串口3设置相匹配,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

网友Q:
电源不稳定?

网友R:
复用问题

网友S(2025-01-24):
你检查一下串口3的引脚是不是配置对了,F407的USART3有多种复用引脚,别用错了。

网友T:
看看串口3的时钟有没有打开,APB1上的外设默认是关掉的,需要手动启用时钟。

网友U:
波特率和数据格式一定要匹配,USART3和XCOM的配置一致才能正常通信。

网友V: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一下串口3的引脚上有没有数据输出,先确认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W:
如果是用CubeMX配置的,确认一下串口3的初始化代码有没有正确生成,比如GPIO和USART设置。

网友X:
有可能是串口3的TX和RX接反了,检查一下和XCOM的连线方向对不对。

网友Y:
如果你用的是DMA传输,看看DMA的通道配置是不是对应串口3,别用成了串口1的。

网友Z:
确保串口3没有和其他外设冲突,比如I2C或者SPI复用了同样的引脚。

网友AA:
代码里是不是还有串口1的初始化,检查一下所有和串口相关的配置,避免干扰串口3。

网友AB:
如果实在找不到问题,可以先用串口助手测试USART3,确认硬件通信没问题,再排查软件。

网友AC:
检查串行端口3的引脚是否配置正确。f407的usart3有多个复用引脚,不要用错。

网友AD:
如果您配置了cubemx,请确保正确生成了串行端口3的初始化代码,例如gpio和usart设置。

网友AE:
关于STM32F407VET6串口通信问题,常见问题包括波特率设置不正确、引脚配置错误等。解决时可检查连接线路、重新设置波特率并确保引脚正确配置。

网友AF:
如果您自己更改hal库,您将确保使用的时钟、io和实例同时被修改为uart3

网友AG:
检查连接线是否完好,有无开路或短路。

网友AH:
应该是配置问题

网友AI:
可能是串口3上的tx和rx连接不正确。检查与xcom的连接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AJ:
确保串行端口3不会与其他外设冲突,例如i2c或spi复用相同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