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教FATFS写入大量数据到SD卡,数据有错误问题

楼主(2024-10-31):
求教FATFS写入大量数据到SD卡,数据有错误问题
经测试发现往SD卡里面写入要给1MB左右的文件进入SD卡里面,会出现几个字节的错误问题,往SD卡写数据有没有校验呢?

网友A:
如果发生错误,根据错误代码进行相应的处理,例如重试写入操作或记录错误信息。

网友B:
在多次连续写入时,如果每次打开文件都使用FA_CREATE_ALWAYS模式,这会导致每次都新建文件,从而丢失之前的数据。

网友C:
在将大量数据写入 SD 卡之前,通常会先将数据存储在 STM32 的内存缓冲区中。

网友D:
在代码中添加调试信息,例如打印文件指针位置、写入字节数等,以便在出现问题时进行调试。

网友E:
要将 SD 卡的数据线、时钟线与电源线分开布线,防止信号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F:
低质量的 SD 卡可能会出现数据存储错误的情况。

网友G:
使用f_open()函数打开文件时,确保选择了正确的打开模式。
如果需要连续写入数据,建议使用FA_WRITE或FA_OPEN_EXISTING | FA_WRITE模式,而不是FA_CREATE_ALWAYS,因为后者会在每次打开文件时清空文件内容。

网友H:
检查电源电流供应能力

网友I:
根据数据类型和大小,选择合适的写入函数。对于字符串数据,可以使用f_printf()或f_puts();对于二进制数据,可以使用f_write()。

网友J:
写入数据后,使用f_sync()函数同步缓存到SD卡,确保数据安全。

网友K:
检查f_mount()函数的返回值,确保挂载成功。

网友L:
避免数据缓冲区溢出或不足导致的写入错误。

网友M:
文件系统未正确格式化

网友N:
文件系统损坏

网友O:
SD卡坏了吧

网友P:
清理无用的文件和目录以释放存储空间

网友Q:
使用DMA等技术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并合理设计数据缓存机制以减少磁盘访问次数。

网友R:
突然断电或断开连接?

网友:
记录每次写入操作的详细信息,包括写入的数据量、返回的状态码等

网友S:
确保使用的FATFS库版本是最新的,旧版本可能存在已知的问题。

网友:
使用的SD卡质量良好,没有物理损坏。

网友T:
SD卡本身可能存在问题,如空间不足、写保护等,也可能导致写入失败或数据错误。

网友U:
不要一次性写入大量数据,而是分批次写入。每次写入后调用f_sync函数,确保数据已经写入SD卡。

网友V:
STM32和SD卡的电源稳定,避免电源波动导致的数据错误。

网友T:
在代码中添加调试信息,如打印文件操作的结果码(返回值),以便在出现问题时能够快速定位。

网友W:
如果在不适当的模式下进行写入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错误。例如,在需要追加数据的情况下,却使用了覆盖写入模式,就会破坏原有数据。

网友X:
考虑 STM32 与 SD 卡之间的数据传输速率匹配问题。

网友Y:
在关键位置添加调试信息,输出错误代码和相关变量的值,帮助定位问题。

网友Z:
FATFS提供了缓存机制,合理配置缓存大小可以提高写入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AA:
FATFS 在工作过程中需要一定的缓冲区来暂存数据和文件系统信息。

网友AB:
SD卡有足够的空间,并且没有被写保护。

网友AC:
检查SD卡的容量和文件系统格式

网友AD:
在写入失败时,增加重试机制,尝试重新写入数据。

网友AE:
先检查文件是否存在,再决定是追加写入还是创建新文件。

网友AF:
调试代码,看看时发生在写入SD处理之前的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C:
如果没有正确处理文件指针的偏移,可能会导致数据写入到错误的位置,或者覆盖已有数据。

网友AG:
考虑、stm32和、sd卡之间的数据传输速率匹配。

网友AH:
在每次写入操作后,检查返回值以确定是否发生错误。

网友AI:
使用f_write()函数写入数据时,确保提供了正确的参数,包括文件指针、数据缓冲区、数据长度和写入字节数指针。

网友AJ:
在每次写入操作后,检查FATFS返回的状态码

网友E:
检查SD卡与STM32之间的连接是否牢固,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AK:
注意 SD 卡信号线的布线。避免信号线过长,过长的信号线可能会引入干扰。

网友AK:
在写入数据前,可以先将数据写入缓冲区,然后一次性写入SD卡,减少写入次数。

网友AL:
每次调用FATFS函数时,检查返回值,确保操作成功。常见的错误代码包括FR_DISK_ERR、FR_INT_ERR、FR_NOT_READY等。

网友AM:
Fatfs在工作时需要一定的缓冲区来临时存储数据和文件系统信息。

网友AN:
SD卡的数据线、时钟线、电源线要分开布线,防止信号之间相互干扰。

网友AO(2024-12-10):
在使用FATFS写入大量数据到SD卡时,如果出现数据错误,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如数据校验

网友AP:
一般需要确保SD卡驱动程序正确处理了SD卡的写入操作,特别是块写入操作

网友AQ: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SD卡与MCU之间的硬件连接稳定,避免信号干扰

网友AR:
当写入失败时,会添加重试机制来尝试重写数据。

网友AS:
FATFS本身并不提供数据校验功能,但你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CRC校验:在写入数据之前计算数据的CRC值,并在写入后再次计算CRC值进行校验。校验和:使用简单的校验和算法(如累加和)来验证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AP:
确保写入缓冲区足够大,并且缓冲区中的数据在写入SD卡之前没有被覆盖或损坏

网友AT:
检查SD卡驱动,确保SD卡驱动程序正确处理了SD卡的写入操作,特别是块写入操作

网友AU:
检查FATFS配置,确保FATFS配置正确,特别是缓冲区大小和写入模式

网友AV:
通过在写入数据时计算校验和,并在写入后验证校验和,可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AW:
同时,确保SD卡驱动程序和FATFS配置正确,避免硬件连接问题,可以有效解决数据写入错误的问题

网友AX:
那说明是你数据来的时候就是错的,直接加协议加校验吧,数据对了再往里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