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内部FLASH一次只能写入512bit问题

楼主(2024-10-31):
如题,正在使用STM32H743内部FLASH保存参数,但是发现一次在一个扇区只能写入512bit,再多就写不进去了。程序是从原子例程里面拷贝过来的,我在原有例程上写入超过32个字符后,也是不能正常显示。调试和好久,没出来,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如果发现一次只能在一个扇区内写入相当于512位(即64字节)的数据,这可能是因为您尝试写入的扇区受到了一些编程限制或者对FLASH操作的方式有误,建议先将整个页和对应的扇区擦除,在按流程写入试一下

网友B:
STM32H743内部FLASH一次并不是只能写入512bit,而是以256位(即32字节)为单位进行写入的。

网友C(2024-12-09):
在使用STM32H743的内部FLASH保存参数时,如果发现一次在一个扇区只能写入512bit(即64字节),这通常与FLASH的写入操作和扇区大小有关

网友D:
STM32H743的内部FLASH扇区大小通常为128KB256KB,具体取决于芯片型号。每个扇区可以被擦除和写入,但写入操作必须以最小单位进行,通常是16字节或32字节

网友E:
STM32H743中,FLASH写入操作的最小单位是16字节。这意味着每次写入操作必须至少写入16字节的数据。如果你尝试写入的数据量小于16字节,可能会导致写入失败或数据不完整

网友F:
确保你的写入函数正确处理了FLASH的写入操作

网友G:
建议你写入的数据长度是16字节的倍数。如果不是,需要在写入前进行数据对齐

网友H:
检查写入地址,确保写入地址是正确的,并且没有超出FLASH的地址范围。检查擦除操作,确保在写入前正确擦除了目标扇区。检查写入操作,确保每次写入操作都成功,并且数据正确写入

网友I:
确保你的写入操作符合FLASH的写入要求,特别是写入数据的长度和地址对齐。通过正确擦除扇区并分块写入数据,可以解决一次只能写入512bit的问题

网友J:
内部写512位啊,是不是一个扇区是64字节啊?

网友K:
那就正常写512bit呗,然后再往下一个扇区写呗

网友L:
你得看扇区的分配吧,看看一页是多大

网友M:
跨扇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