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下各位大佬,捣鼓 lvgl 在界面上动态显示 字符,工作一会就会死掉 ?

楼主(2024-10-31):
请教下各位大佬,捣鼓 lvgl 在界面上动态 label 显示 字符,工作一会就会死掉 ?

如果同一界面上不动态显示  label  标签字符工作完成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

而且显示的字符 长度也不长
在界面上就是显示 时间,年月日 而已
界面是使用 gui guider 搞的

网友A(2024-12-09):
在使用LVGL进行界面开发时,如果在界面上动态显示Label标签字符时出现程序死掉的情况,而静态显示Label标签字符时工作正常,可能内存管理问题

网友B:
动态创建和删除Label对象可能会导致内存管理问题,特别是在频繁创建和删除对象时。如果内存管理不当,可能会导致内存泄漏或堆栈溢出,从而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C:
确保每次动态创建Label对象后,在不再需要时正确删除对象。使用lv_obj_del()函数删除对象,而不是直接释放内存

网友D:
LVGL是一个事件驱动的库,依赖于任务调度器(如FreeRTOSRT-Thread等)来处理事件和更新界面。如果任务调度器配置不当,可能会导致界面更新不及时或任务阻塞,从而导致程序死掉

网友E:
确保任务调度器配置正确,特别是任务优先级和任务堆栈大小。使用lv_task_handler()函数定期处理LVGL任务

网友F:
如果界面更新频率过高,可能会导致CPU负载过高,从而导致程序死掉。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嵌入式系统中,频繁的界面更新可能会导致系统资源耗尽

网友G:
降低界面更新频率,避免频繁更新界面。使用lv_task_create()函数创建一个定时任务,定期更新界面

网友H:
如果在多任务环境中使用LVGL,可能会出现资源竞争问题,特别是在多个任务同时访问和修改界面元素时

网友I:
使用互斥锁(Mutex)或其他同步机制,确保在同一时间只有一个任务访问和修改界面元素

网友J:
如果硬件资源(如内存、CPU)有限,可能会导致程序在动态创建和删除大量对象时崩溃

网友K:
更新次数多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