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 SDMMC控制器使用原子的例程发现CPU时钟不能配置超过400MHZ

楼主(2024-10-31):
TM32H743 SDMMC控制器使用原子的例程发现CPU时钟不能配置超过400MHZ,如果CPU频率超过400MHZ,SD卡写入会有数据错误,这个是为啥啊?
还是其他哪里还需要改吗?

网友A:
检查硬件版本和电压等级、调整SDMMC控制器时钟设置

网友B(2024-12-09):
在STM32H743微控制器中,SDMMC控制器用于与SD卡进行通信。如果你在使用原子的例程时发现CPU时钟频率超过400MHz会导致SD卡写入数据错误,可能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C:
SDMMC控制器的时钟配置可能与CPU时钟频率有关。如果CPU时钟频率过高,SDMMC控制器的时钟可能无法正确配置,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D:
检查SDMMC控制器的时钟配置,确保其时钟频率在合理范围内。可以参考STM32H743的参考手册,了解SDMMC控制器的时钟配置要求

网友E:
高频率的CPU时钟可能会导致电源管理问题,特别是在电压调节器(Voltage Regulator)的响应速度不够快时。这可能会导致SDMMC控制器的工作电压不稳定,从而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F:
确保电源管理配置正确,特别是电压调节器的配置。可以参考STM32H743的电源管理章节,了解如何优化电源管理配置

网友G:
高频率的CPU时钟可能会导致信号完整性问题,特别是在SDMMC控制器与SD卡之间的信号传输中。如果信号完整性不足,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H:
检查SDMMC控制器与SD卡之间的信号线路,确保信号完整性。可以使用示波器检查信号波形,确保信号质量良好

网友I:
软件配置也可能影响SDMMC控制器的工作。例如,DMA配置、中断配置等

网友J:
检查SDMMC控制器的软件配置,确保所有配置参数正确。可以参考STM32H743SDMMC控制器章节,了解详细的配置要求

网友K:
高频率的CPU时钟可能会导致芯片温度升高,特别是在长时间运行时。高温可能会影响SDMMC控制器的稳定性,从而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L:
是不是速度太快了,配置下分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