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eth的DMABMR寄存器软件复位一直复位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10-31):
SWR位软件置1后由硬件清0,但是一直为1直到超时,注释的Note写的ETH_RX_CLK or the ETH_TX_CLK是啥,用的RMII接口没有这两时钟呀

网友A(2024-12-09):
在以太网控制器中,DMABMR寄存器用于配置DMA(直接内存访问)的工作模式。软件复位(Software Reset)是DMABMR寄存器中的一个位,用于复位DMA控制器。如果软件复位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可能复位信号未清除

网友B:
在执行软件复位后,必须清除复位信号才能使DMA控制器恢复正常工作。如果复位信号未被清除,DMA控制器将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C:
如果硬件存在故障,可能会导致复位信号无法正常清除,从而使DMA控制器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D: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以太网控制器和相关电路工作正常。如果怀疑硬件故障,可以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复位信号的波形

网友E:
如果软件逻辑存在错误,可能会导致复位信号无法正确清除。例如,复位信号的清除代码可能被跳过或未被执行

网友F:
检查软件代码,确保复位信号的清除代码被正确执行。可以使用调试工具(如调试器或日志输出)跟踪代码执行路径,确认复位信号是否被清除

网友G:
在某些情况下,复位信号的清除可能需要一定的时序要求。如果时序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复位信号无法正常清除

网友H:
检查复位信号的时序要求,确保在清除复位信号之前,DMA控制器已经完成了复位操作。可以使用延时函数或等待状态来确保时序正确

网友I:
DMABMR寄存器中的其他配置位也可能影响DMA控制器的工作状态。如果这些配置位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DMA控制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J:
检查DMABMR寄存器的其他配置位,确保它们被正确设置。可以参考以太网控制器的参考手册,了解每个配置位的具体作用和设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