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在APP的bin文件中写入版本号并且在boot程序里读取版本号

楼主(2024-10-31):
如何在APP的bin文件中写入版本号并且在boot程序里读取版本号

网友A(2024-12-06):
在APP的bin文件中写入版本号并在boot程序中读取版本号,通常可以通过在APP中写入版本号

网友B:
APP的代码中定义一个版本号变量。例如:#define APP_VERSION 0x01020304  // 版本号,格式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网友C:
将版本号写入特定的内存位置在APP的初始化代码中,将版本号写入一个特定的内存位置。这个位置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根据某种规则计算出来的

网友D:
Boot程序中读取版本号入的版本号。例如:uint32_t *version_address = (uint32_t *)0x20000000;  // 版本号存储的地址uint32_t app_version = *version_address;

网友E:
读取到版本号后,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处理。例如,可以打印版本号,或者根据版本号执行不同的操作

网友F:
内存地址选择,确保选择的内存地址不会与APP的其他数据冲突。通常可以选择一个固定的、未使用的内存区域

网友G:
版本号的格式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例如使用字符串、结构体等

网友H: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考虑版本号的安全性,防止被恶意篡改

网友I:
正常都是存在一个flash里,是外部还是内部都随意的

网友J:
一般来说就写MCU的一个存储区里就好了,然后从boot里读取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