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发送一次数据,接收到两次数据

楼主(2024-10-31):
结果:发送的一方

接收的一方
问题描述:我打算发送三个数据03 02 01,接收方接收到的分两次,03 02 01 00 00 00
接收方代码是这样的

麻烦帮我看看是代码逻辑 有啥问题吗

网友A(2024-12-06):
有干扰呗,不然怎么会发送2次

网友B:
你其实加个协议就好了,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C:
是不是标记没清除啊,导致接受到2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接收函数有问题吧

网友E:
你判断不是0的话再接受呗

网友F:
在网络传输过程中,数据包可能会因为网络延迟或丢包而需要重传,导致接收端收到多次相同的数据

网友G:
发送端或接收端的软件或硬件可能存在故障,导致数据被重复发送或接收

网友H:
在某些网络环境中,数据可能会通过不同的路径传输,导致接收端收到多次相同的数据

网友I:
接收端的缓冲区可能存在问题,导致数据被多次读取

网友J:
使用的通信协议可能存在设计缺陷,导致数据被重复发送或接收

网友K:
检查发送和接收缓冲区的大小是否一致。如果接收缓冲区比实际发送的数据大,可能会导致填充额外的零字节。

网友L:
数据读取逻辑错误

网友M:
检查通信协议是否定义了数据包的结束标志或长度字段。如果协议中缺少这些元素,接收方可能无法正确判断数据包的边界,从而读取到额外的数据。

网友N:
代码实现是否有逻辑错误或不当的循环条件导致多读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