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ap与app 里使用了LWIP 跳转app后,不能ping通

楼主(2024-10-31):
单个app run没有问题;iap与app 里使用了LWIP 跳转app后,卡死;目前iap跳转前使用了__HAL_RCC_ETH_CLK_DISABLE,app里一启动就使用__HAL_RCC_ETH_CLK_ENABLE,不卡死了;但不能ping通了,请技术大牛帮忙看看呢?谢谢!

网友A:
IAP跳转前未正确关闭外设

网友B:
在APP启动时,应重新配置和初始化以太网控制器,包括设置MAC地址、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

网友C(2024-12-06):
在使用IAP和LWIP时,如果在跳转APP后出现卡死问题,并且在跳转前禁用ETH时钟,跳转后启用ETH时钟后无法ping通,可能是由于ETH PHY状态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D:
时钟配置问题,在跳转APP后,时钟配置可能未正确恢复,导致无法正常通信

网友E:
在使用IAPLWIP时,如果在跳转APP后出现卡死问题,并且在跳转前禁用ETH时钟,跳转后启用ETH时钟后无法ping通,可能是由于ETH PHY状态未正确初始化、ETH MAC地址未正确配置、LWIP堆栈未正确初始化、时钟配置问题或中断配置问题导致的

网友F:
在跳转APP后,ETH PHY的状态可能未正确初始化,导致无法正常通信

网友G:
ETH MAC地址未正确配置,在跳转APP后,ETH MAC地址可能未正确配置,导致无法正常通信

网友H:
LWIP堆栈未正确初始化,在跳转APP后,LWIP堆栈可能未正确初始化,导致无法正常通信

网友D:
在跳转APP后,中断配置可能未正确恢复,导致无法正常通信

网友I:
一般来说通过重新初始化ETH PHY、重新配置ETH MAC地址、重新初始化LWIP堆栈、确保时钟配置正确和确保中断配置正确,可以解决类似的问题。确保ETHLWIP在跳转APP后能够正确初始化和通信,可以避免类似的问题

网友J: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网络时钟配置不对吧

网友K:
加个delay试试呢?也许会好一些,有点没初始化成功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