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掌握十大布局提升电路板质量

楼主(2024-10-31):
一、布局原则

1、先大后小,先难后易在布局时,优先放置大型和复杂的元器件,如CPU和GPU,再放置小型元件。这种策略不仅有助于结构的清晰性,还能为后续布线提供便利。

2、参考原理框图

布局过程中,需参考电路的原理框图,明确主要元器件的位置,并根据信号的流向合理安排。

3、便于调试和维修

对于需要调试的元器件,应留出足够空间,避免小元件周围放置大型元件,以防维修时造成损坏。

楼主:
二、布局美学与功能
4、对称布局
对于相同功能的电路部分,采用对称布局能提升整体美观性与功能性。例如,两个电源管理模块可分别放置在SOC的两侧。
5、均匀布局与重心平衡
元器件的排列应遵循均匀分布的原则,避免集中在一侧,保持整块PCB的重心平衡与美观。
6、一致的元件方向
同类型的插装元件和有极性的元器件应保持同一方向排布,便于生产和检测,提升组装效率。

楼主:
三、热管理与信号优化
7、均匀分布发热元件
发热元件应均匀分布,以改善散热效果,同时与其他元件保持一定距离,避免相互影响。
8、去耦电容应靠近IC的电源管脚安置,以确保滤除高频噪声并保持电压的稳定性,形成最短的回路。
9、信号传输优化
信号线的长度应尽量缩短,尤其是关键信号线。同时,高电压与低电压信号应分开,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也需隔离,以避免干扰。

楼主:
四、元器件分类与电源管理
10、同一电源的元器件集中布局
使用同一电源管理单元(PMU)的器件应尽量放在一起,这样可以减少电源线的复杂性,提升整体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