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加上uscoii系统之后,时钟初始化不通过

楼主(2024-10-31):
有哪位大佬知道为什么吗?
STM32F103C8基于HAL库使用IAP没有uscoii系统时使用正常,但是加上uscoii系统之后,时钟初始化不通过

网友A:
uCOSII系统的中断向量表配置不正确

网友B:
外部晶振不稳定或损坏了

网友C:
电源不稳定或电压不足可能导致时钟初始化失败。

网友D:
检查uCOSII系统的硬件配置有没有与时钟初始化相关的硬件资源冲突。

网友E:
调整时钟初始化的顺序,确保在uCOSII系统启动前或适当的时机进行时钟初始化。

网友F:
uCOSII系统的启动代码可能修改了与时钟初始化相关的寄存器或配置。

网友G:
HAL库配置有误

网友H(2024-12-06):
在使用STM32F103C8进行IAP时,如果加上USCOII系统后时钟初始化不通过,可能是由于时钟配置冲突

网友I:
如果可能,将USCOII系统和IAP的时钟配置统一,确保两者使用相同的时钟源和分频系数

网友J:
USCOII系统可能有自己的时钟配置,与IAP的时钟配置冲突,导致时钟初始化失败

网友K:
检查时钟配置,确保USCOII系统和IAP的时钟配置没有冲突。可以通过调试工具(如ST-Link)检查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L:
USCOII系统可能占用了某些资源(如定时器、GPIO等),导致IAP的时钟初始化失败

网友M:
确保USCOII系统和IAP没有占用相同的资源。可以通过CubeMX工具查看资源占用情况

网友N:
如果资源冲突不可避免,可以考虑资源复用,但需要确保复用时不会影响时钟初始化

网友O:
USCOII系统和IAP的初始化顺序可能不正确,导致时钟初始化失败

网友O:
如果初始化顺序复杂,可以考虑分阶段初始化,确保每个阶段的初始化都能正确完成

网友P:
USCOII系统和IAP的代码可能存在优化问题,导致时钟初始化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