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2] 是否需要擦除数据?

楼主(2024-10-31):
请问FFFF,这段FLASH数据是不是需要擦除一下?

网友A(2024-12-06):
不是啊,这不是不等于FF要返回的吗

网友B:
你得看下面的函数吧,如果大于什么玩意好像是擦除整个扇区吧

网友C:
如果这个变量不等于FFFF,则退出

网友D:
不知道什么逻辑,好像是判断变量的,就是变量不等于FFbreak

网友E:
应该是不等于FF则擦除一下

网友F:
好像是,判断存储是不是FF,如果是则退出

网友G:
你仿真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H:
一般来说是要擦除一下的,我看是这么说的

网友I:
主要是secoff好像不等于FFFF就退出吧

网友J:
这是一次判断2个字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