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电机调试,lksmotor软件不能生成固件

楼主(2024-10-31):
如图,不能生成固件,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使用的LKSMotor软件是不是最新版本

网友B:
参数设置是否符合电机和控制系统的要求

网友C:
LKSMotor软件与你的硬件配置(如MCU型号和固件版本)不兼容?

网友D:
在LKSMotor软件中,检查你的项目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重新创建项目

网友F:
编译工具问题?

网友G:
建议联系LKSMotor软件的技术支持

网友H:
确认下是不是最新的版本,看看对应的包含.dat的文件夹是不是设置了只读

网友I:
重新安装一下,或者缺少库文件。

网友J(2024-12-20):
遇到同样问题,应该工具有bug吧。手动创建一下相应位置的目录(AC5\08x\V2_0_9_LKS10)就可以。xxxxx\lksmotor_v1.1.1\lksmotor_v1.1.1\lks-data\lksmotor\bin_temp\AC5\08x\V2_0_9_LKS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