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微mm32g0001 FLASH的读写操作以及问题记录。

楼主(2024-10-31):
项目场景:
1.在用flash来保存数据的时候,我移植的是官方给的例程,stm32是没有eerrom的,用flash模拟出来的eerrom。用这个例程我在0x03的地址写入一个数据,然后再读取这个数据还没有问题的。那我增加点难度。一下保存3个数据试试,就是在03 04 05的位置分别存一个数据。哦豁!!!!上电运行一下就死机了。再次下载程序就出现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原因分析以及解决方案:
提示:这里填写问题的分析:

1.怎么解决刚开始能正常下载程序,后面出现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怎么办? 两种方法

产品下载口接好,点击keil里面flash 在点 ERASE 这时候芯片内部的flash就被清除了,就可以正常的下载程序了。 第二种就是利用j-flash 下载软件清除芯片内部的flash。还是芯片的下载口接好连接到电脑。点Taget —>Connect----->manual programming ---->F4对应的选项就可以擦除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程序运行,把要保存的数据覆盖了原有程序的代码空间。大概意思就是我程序已经是15k了,存的位置已经是倒数第二页了,你这个模拟的eerrom 还要占用最后两页来实现。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查看我代码是多少k呢?

鼠标放到上面双击,就会出来一个.map的文档页。拉到最下面就可以看到程序的大小啦。

到现在我知道了 我程序的大小了,你这个eerrom还要占用我最后两页,我程序都已经14.5k了。哪坚决不能用这个功能了,果断采取flash读写。这样写数据。

这样就不用自己去判断存在第几页啦!
读的话,通过指针指向的地址就可以啦

下次要存入第二个数据,就在原有的地址上手动+4. 为什么是+4呢?因为地址是32位的,我们这里写入的数据是8位的。所以就+4咯!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1461697501/article/details/143011629

网友A:
总感直接操纵Flash当做EEPROM用不安全,万一因为干扰导致异常,会破坏存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