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如何使用 J-Link 和 J-Flash 实现 PSOC4 芯片保护配置

楼主(2024-10-31):
可以参考这个链接: https://wiki.segger.com/PSoC_4xxx_series

示例:

网友A:
Jlink和Jflash支持Infineon全系列器件,工具链完善,方便客户开发~

网友B:
确保已经安装了J-Link驱动程序和J-Flash软件。如果尚未安装,可以从SEGGER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J-Link驱动和J-Flash工具

网友C:
准备好需要烧录到PSOC4芯片中的固件文件

网友D:
使用J-Link将电脑与PSOC4芯片的目标板连接好。确保连接稳定且正确

网友E:
根据PSOC4芯片的具体型号,选择合适的MCU类型

网友F:
对于PSOC4芯片,具体的保护配置选项可能因芯片型号而异

网友G:
烧录完成后,可以选择“Target”菜单下的“Manual Programming”,然后选择“Read back”来读取芯片中的数据,以验证烧录是否成功

网友H:
确保已经安装了J-Link驱动程序和J-Flash软件,避免驱动问题

网友I(2024-12-02):
非常不错的文章,总结精炼,分析到位。

网友J:
很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K(2025-06-03):
感谢分享辛苦 我下载不能打开使用 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