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关于XMC1302采样顺序导致采电流不稳的问题的解决

楼主(2024-10-31):
客户在使用XMC1302在 进行闭环式步进电机驱动器开发的时候,对XMC1302的性能有疑惑,以及在利用PWM波触发ADC同步采样时,出现了在规定的采样时间内采不到的问题,如下为实际问题:

Pwm触发ADC同步采样时,在给定采样时间内,采集电流失真
客户需要触发同步采样,其中设定了两个同步采样,采集不同时间段的3个信号,ADC1 第一通道采 第一个,ADC1和2的第二通道采集第二个。
客户ADC每个输入端板子上的外加电容值为100pf,ADC采集到电流中送入采样保持进行数据转换和处理

解决方案:

这个实际上就是先采两个和先采一个的区别,采两个肯定时间要比采一个的时间要长,这个时候就把只采一个那个信号,不要设置成同步采样,设置成单步采样,然后后面那个采样再设置成同步采样即可,这样更省时间,会比较好的解决采样时间不够的问题

网友A:
在闭环式步进电机驱动器开发中,XMC1302的性能表现以及利用PWM波触发ADC同步采样时遇到的问题是用户关注的焦点

网友B:
当PWM触发ADC进行同步采样时,可能会出现在规定的采样时间内无法采到数据的情况

网友C:
在PWM工作阶段进行采集是关键,尤其是反电动势过零点的检测,应在PWM高电平将要结束时进行测量

网友D:
对于电流采样,如果是使用分流电阻法,无论是单电阻、双电阻还是三电阻方案,都需要确保采样时间在下桥臂开通的情况下,并且尽可能在PWM的中心对称点进行采样

网友E:
确认ADC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因为ADC的时钟速度直接影响到采样速率和精度

网友F:
考虑调整PWM的占空比阈值,以防止采样转换还没完成就又到下一轮采样的问题

网友G:
一般跟采集时间有关系

网友H(2024-12-02):
非常不错的文章,总结精炼,分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