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哪些情况下会使用开漏输出而不是推挽输出

楼主(2024-10-31):
开漏输出相比推挽输出通常在以下情况下使用:
  • 需要实现“线与”逻辑:开漏输出允许多个设备共享同一条通信线,并且只有当所有设备都将输出拉至低电平时,总线才会显示为低电平。这在如I2C和One-Wire等通信协议中非常有用。
  • 电平转换:开漏输出可以通过外部上拉电阻轻松实现不同电压级别之间的电平转换,这在不同电压级别的系统集成时非常有用。
  • 抗干扰能力:开漏输出在输出低电平时形成一个开路,这有助于减少外部噪声和干扰的影响,提高信号的可靠性。
  • 保护外部电路:在没有外部上拉电阻的情况下,开漏输出可以防止输出端意外输出高电平,从而保护外部电路不受损害。
  • 降低功耗:开漏输出仅在需要驱动低电平时导电,而在高阻状态下不消耗电能,这可以在某些应用中降低整体功耗。
  • 简化电路设计:开漏输出可以减少内部驱动电路的复杂性,因为它只需要一个N型晶体管,而不需要P型晶体管来提供高电平输出。
  • 多路选择:在需要多路选择器控制信号的场合,开漏输出可以提供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其中每个开漏输出代表一个选择信号。

综上所述,开漏输出因其独特的电气特性和灵活性,在多种通信协议和电路设计中成为首选输出模式。

网友A:
在I2C处理中,选择内部上拉,是不是就不用考虑外部上拉了?一直有这个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