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请问有相关的MP3播放器案例嘛?

楼主(2024-10-31):
请问有相关的使用灵动MCU的MP3播放器案例嘛?谢谢!

网友A(2024-12-17):
这种不就用MP3这种模块不就行吗

网友B:
你是想用DAC还是I2S来实现啊?

网友C:
我觉得可以考虑使用外置的模块 ,这种控制比较简单那

网友D:
MP3的案例估计官方没有,都是做电机的,一般电机的比较多

网友E:
建议还是使用那种MP3模块,就是插内存卡的然后播放音频呗

网友F:
其实播放案例得看你用啥方案,是内置的外设还是外置的模块啊

网友G:
你是想实现类似于TTS这种功能吗?其实是有TTS模块的

网友H:
没有这方面案例,我觉得可以用外置的模块,然后配合驱动来实现的

网友I:
你要是MP3的话是不是还得用显示屏啥的啊

网友J:
还是用模块吧,这样省事儿,功能也多,而且还可以快速实现,你这种MCU做的话麻烦很多

网友K:
用模块更方便,自己做,挺麻烦的。

网友L(2025-02-28):
它具有足够的处理能力和外设支持,如 SPI、I2C 和 UART,适合嵌入式音频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