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92F无法仿真?

楼主:
按照手册用ISP软件开启两线仿真,提示成功。
然后用WCH-LinkE连接,PB15-SWCLK,PB14-SWDIO,3.3V供电。
MounRiver下载报错

网友(2024-11-01):
看下板子上有没有屏幕,如果有屏幕将屏幕拔掉。

网友:
注意link的模式,需要是亮红灯。
可以先使用ADC的例程测试。
注意在开启两线仿真模式后,将芯片彻底断电然后再用linke下载仿真。
如果还存在问题,请发送邮件至lpc@wch.cn进一步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