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的CRC计算单元

楼主(2024-10-31):
循环冗余校验(CRC) 计算单元是根据固定的生成多项式得到任一32 位全字的CRC 计算
结果。在其他的应用中,CRC 技术主要应用于核实数据传输或者数据存储的正确性和完整
性。标准EN/IEC603351即提供了一种核实闪存存储器完整性的方法。CRC 计算单元可
以在程序运行时计算出软件的标识,之后与在连接时生成的参考标识比较,然后存放在指
定的存储器空间。
灵动的CRC计算单元是硬件计算还是软件计算的?

网友A(2025-01-17):
灵动的CRC计算单元通常是硬件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软件计算的

网友B:
CRC计算单元通常是一个专用的硬件模块,集成在处理器或微控制器中。

网友C:
它通过硬件逻辑电路实现CRC算法,能够快速完成CRC计算。

网友D:
硬件CRC计算单元通常可以在一个或几个时钟周期内完成CRC计算,速度远快于软件实现。

网友E:
由于是硬件实现,CRC计算单元在计算时消耗的功耗较低

网友F:
硬件CRC计算单元通常支持固定的生成多项式(如CRC-32、CRC-16等),用户无法动态修改。

网友G:
软件实现的CRC计算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生成多项式,灵活性较高

网友H:
软件实现需要通过CPU执行一系列指令来完成CRC计算,速度较慢。

网友I:
软件CRC计算会占用CPU的计算资源,可能影响其他任务的执行。

网友J:
灵动的CRC计算单元通常是硬件实现的,集成在灵动微控制器或处理器中。

网友K:
应该是硬件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