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NTC热敏电阻温度计算

楼主(2024-10-31):
1.概述
NTC热敏电阻随环境温度(T)升高,电阻值®会下降,反之,当温度(T)下降,电阻值®会上升。NTC热敏电阻的计算公式有Steinhart-Hart方程和B值法两种方法,我只熟悉了B值法。

常规NTC热敏电阻参数:温度为(R25℃)时,阻值为10kΩ,B值(25/85)为3435。温度为(R25℃)时,阻值为100kΩ,B值(25/50)为3950。

2.计算公式
Rt = R*EXP(B*(1/T1-1/T2))
T1 =1/(ln(Rt/R)/B+1/T2)
这里T1和T2指的是K度即开尔文温度,K度=273.15(绝对温度)+摄氏度;其中T2=(273.15+25)
Rt 是热敏电阻在T1温度下的阻值;
R是热敏电阻在T2常温下的标称阻值;
B值是热敏电阻的重要参数;
EXP是e的n次方;

3.excel公式
=100000*EXP(3950*(1/(273.15+(T))-1/(273.15+25)))
这里以温度为100KΩ,B值为3950为例
T可以输入摄氏度或选中表格,进而生成阻值数据,可以用于查表并获取温度。

4.C程序
#include <math.h>

const float Rp=10000.0; //10K
const float T2 = (273.15+25.0);;//T2
const float Bx = 3950.0;//B
const float Ka = 273.15;

float Get_Temp(void)
{
        float Rt;
        float temp;
        Rt = Get_TempResistor();
        //like this R=5000, T2=273.15+25,B=3470, RT=5000*EXP(3470*(1/T1-1/(273.15+25)),
        temp = Rt/Rp;
        temp = log(temp);//ln(Rt/Rp)
        temp/=Bx;//ln(Rt/Rp)/B
        temp+=(1/T2);
        temp = 1/(temp);
        temp-=Ka;
        return temp;
}

网友A(2025-01-23):
这个还得根据你的电路设计,而且还需要注意ADC采集的,取多次平均值计算更准确

楼主:
NTC热敏电阻在工作时会产生自热,这可能导致测量温度高于实际环境温度。设计时应考虑自加热效应,选择合适的电路参数以减少其影响

网友B:
在 PCB 布线时,要尽量减少布线长度,避免引入过多的干扰。

网友C:
#include <math.h>

float CalculateTemperature(float Rt, float R25, float B)
{
    float T1 = 1 / (log(Rt / R25) / B + 1 / (273.15 + 25));
    return T1 - 273.15; // 返回摄氏温度
}

网友D:
在使用 NTC 热敏电阻进行温度测量时,通常会与分压电阻配合组成分压电路。分压电阻的选择会影响温度区间的分辨率,不同的分压电阻值在不同的温度范围内可能会使温度测量的灵敏度有所不同。

网友E:
一颗 10K 的 NTC 热敏电阻,使用 10K 分压电阻时,20℃左右分辨率最高;当分压电阻选择 2K 时,60℃左右分辨率最高。因此,在计算温度时,需要综合考虑分压电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F:
对NTC热敏电阻进行适当的校准和温度补偿可以提高测量精度。通过实验确定校准参数,并在测量过程中进行补偿,可以减少系统误差

网友G:
系数通常由热敏电阻制造商提供,但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为了提高温度计算的准确性,可以通过实验测量多个温度点下的阻值,然后使用最小二乘法等方法拟合出更准确的系数。

网友H:
B 值公式是一种常用的计算 NTC 热敏电阻温度的方法

网友I:
环境温度、湿度、气压等都会影响NTC热敏电阻的性能。在不同环境下,NTC热敏电阻的电阻-温度曲线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J:
NTC热敏电阻在工作时会产生自热效应,即由于电流通过热敏电阻而产生的热量。这种自热效应会导致热敏电阻的温度升高,从而影响测量结果。因此,在设计电路时,需要尽量减小通过热敏电阻的电流,或者采取适当的散热措施。

网友K:
环境温度的变化会影响热敏电阻的阻值,因此在测量时需要确保环境温度稳定或在计算中考虑环境温度的影响。

网友L:
不同精度和线性度的 NTC 热敏电阻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高精度的热敏电阻能提供更准确的温度测量结果,但成本通常也较高。线性度好的热敏电阻在进行温度计算时会更简便,因为其阻值与温度的关系更接近线性。

网友H:
电路中的噪声干扰,如电磁干扰、电源噪声等,都可能影响测量结果。设计时应采取屏蔽、滤波等措施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M:
在设计NTC热敏电阻的测量电路时,需要考虑电路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通常,会使用分压器电路来测量热敏电阻的阻值,并通过ADC(模数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便进行后续的温度计算。

网友N:
将热敏电阻放置在远离多尘、潮湿、腐蚀性气体、强烈振动等恶劣环境的地方,以延长其使用寿命并保持测量准确性。

网友M:
可以利用专业的模拟软件或计算器进行NTC热敏电阻的温度计算,以提高计算的准确性和效率。

网友O:
热敏电阻的阻值与温度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因此在计算时需要注意这种非线性特性对结果的影响。

网友P:
在进行温度计算时,要注意数据处理的位数。如果数据处理位数不够,可能会导致计算结果的精度下降。例如,在使用单片机进行计算时,要合理选择数据类型,确保能够满足计算精度的要求。

网友Q:
NTC 热敏电阻通常采用分压电路来测量其阻值变化。在设计分压电路时,要合理选择分压电阻的阻值,确保在整个温度测量范围内,热敏电阻两端的电压变化能够被准确测量。一般来说,分压电阻的阻值应与热敏电阻在常温下的阻值相近,以提高测量的灵敏度。

网友E:
NTC热敏电阻只能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保证较高的精度。通常,热敏电阻会在某个中心温度点附近具有最佳的精度。例如,电子体温计中的NTC热敏电阻通常会在37℃附近进行校准,以确保在25℃~50℃范围内的精度。

网友R:
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具有较高的精度,但计算相对复杂。在对温度测量精度要求较高的应用中,建议使用 Steinhart - Hart 方程。

网友S:
NTC热敏电阻的热时间常数决定了其对温度变化的响应速度。热时间常数过长会导致温度测量的延迟,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T:
NTC热敏电阻的阻值精度会影响温度测量的准确性。通常,阻值精度在±1%以内的NTC热敏电阻已经能够满足大多数应用的需求。为了获得更高的精度,可能需要使用更高精度的热敏电阻,并配合放大电路来检测微小的阻值变化。

网友U:
使用的β值或Steinhart-Hart系数适用于你的测量温度范围。

网友V:
NTC热敏电阻的电阻与温度关系是非线性的,因此使用线性近似(如简单的β方程)可能在某些温度范围内不够准确。

网友F: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因素的影响,NTC 热敏电阻的性能可能会发生变化,导致系数不准确。因此,需要定期对热敏电阻进行校准,以确保温度计算的准确性。

网友W:
NTC热敏电阻得精度还是可以

网友X:
NTC热敏电阻的阻值与温度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这意味着在不同的温度范围内,阻值的变化率是不同的。因此,在计算温度时,需要使用适当的数学模型(如Steinhart-Hart方程或B值法)来准确描述这种非线性关系。

网友Y:
在硬件实现时,需要注意ADC的分辨率和精度,以及NTC热敏电阻的布线和安装方式。

网友K:
电源电压的波动会影响测量电路的输出,进而影响温度测量的准确性。使用稳定的电源或电源稳压电路可以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Z:
避免在热敏电阻周围出现温度突然变化的情况,以防止热敏电阻老化或损坏。

网友AA:
周围的电磁场、热源等因素也可能对温度测量产生干扰,导致计算结果出现偏差。

网友AB:
在计算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误差,如电阻测量误差、参数误差等。需要根据应用需求确定计算的精度。

网友AC:
在进行温度计算时,可以参考热敏电阻的电阻-温度特性曲线(R-T特性曲线),以便更准确地了解阻值随温度的变化规律。

网友AD:
热时间常数反映了热敏电阻对温度变化的响应速度。热时间常数不是越小越好,需要权衡产品的封装尺寸、封装材料以及所需的测量灵敏度。

网友AE(2025-02-25):
NTC热敏电阻一般用于什么场景?

网友AF:
热敏电阻测量中如何校准

网友AF:
引用 网友AB:
在计算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误差,如电阻测量误差、参数误差等。需要根据应用需求确定计算的精度。 ...

提高精度有哪些具体方法,如何校准

网友AF:
引用 网友W:
NTC热敏电阻得精度还是可以

精度能达到哪个数量级

网友AG:
NTC热敏电阻的精确度相当不错,能够准确感知温度变化。

网友AH:
NTC热敏电阻常用于温度测量与控制系统,电子设备散热、汽车温控系统、家电及工业设备的温度管理

网友AI:
热敏电阻测量校准步骤:先确定标准温度,使用已知准确温度的恒温设备测试热敏电阻,记录数据,调整测量设备参数,直至与标准值相符。

网友AJ:
NTC热敏电阻非常精准,能灵敏地感知温度的变化。无论春夏秋冬,它都能保持高度的测量准确性。

网友AK(2025-05-16):
β值或系数要对应测量温度范围,否则不准。

网友AF:
这种ntc精度挺高价格很便宜

网友AE:
NTC热敏电阻测量温度准确吗?

网友AL:
B值公式用于计算NTC热敏电阻温度,通过测量电阻值和已知B值,可求出温度。

网友AM:
选择高分辨率ADC,确保NTC布线远离干扰源,安装稳固以保精度。

网友AN:
计算误差在所难免,得看应用需要温度的精度多准。

网友AO:
缩短线缆长度,降低电磁干扰,提升电路稳定性。

网友AP:
NTC热敏电阻,像个温度感知器,能帮设备知道冷热,用于散热和温度控制。

网友AQ(2025-07-04):
用专业软件或计算器算NTC温度更准快,省时省力。

网友AR:
NTC热敏电阻对温度变化反应灵敏,全年四季都能提供高精度温度测量。

网友AS:
温度波动改热敏电阻阻,测时要稳温或算时算温效。

网友AT:
确保热敏电阻工作环境稳定,避免温度剧烈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