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witch中default的用法

楼主(2024-10-31):
switch中的default,一般用在最后,表示非以上的任何情况下而发生的情况,我们一般习惯在他的后面加上个break。但是,如果default不是在最后,而是在前面或中间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先看看default在句首的情况:
int i = 2;
switch (i) {
default:
System.out.println("default");
case 0:
System.out.println("0");
case 1:
System.out.println("1");
case 2:
System.out.println("2");
break;
case 3:
System.out.println("3");
case 4:
System.out.println("4");
break;
}
他的输出结果是:2! 很明显,不是先执行的default语句!
再看看下面语句:
int i = 8;
switch (i) {
default:
System.out.println("default");
case 0:
System.out.println("0");
case 1:
System.out.println("1");
case 2:
System.out.println("2");
break;
case 3:
System.out.println("3");
case 4:
System.out.println("4");
break;
}
他的输出结果是:
default
出人意料!!从default开始向后执行!
再看看default在句中的情况:
int i = 2;
switch (i) {
case 0:
System.out.println("0");
case 1:
System.out.println("1");
break;
default:
System.out.println("default");
case 2:
System.out.println("2");
break;
case 3:
System.out.println("3");
case 4:
System.out.println("4");
break;
}
结果是2!显然还是没执行default!
int i = 8;
switch (i) {
case 0:
System.out.println("0");
case 1:
System.out.println("1");
break;
default:
System.out.println("default");
case 2:
System.out.println("2");
break;
case 3:
System.out.println("3");
case 4:
System.out.println("4");
break;
}
结果:
default
显然是从default开始向后执行的!
从上面可以看出:
switch的执行是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执行的,最后执行default语句,如果default后面带有break,那么程序就会正常跳出switch,否则,程序会继续向后执行switch语句!也就是说,不管default放在什么位置,它总是在最后一个处理,然后继续向下处理!所以,最后的处理办法,避免出现以外结果的最好办法就是每一个case以及default语句都要加一个break。

网友A(2025-01-23):
default原来是先从这里执行的?都没研究过,我以为就是怕程序跑飞,才加的这个语句

网友B(2025-02-27):
不能缺失break,否则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