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5出现中文字体乱码

楼主(2024-10-31):
KEIL5出现中文字体乱码问题总结1 编码格式问题
进入设置更改编码格式为GB2312

2 系统语言设置导致的问题,最近使用软件发现这个问题出现次数还是蛮多的,比如QT软件要开启,keil5却需要关闭才正常。基本上国外的专业软件,出现乱码、无法正常使用一些功能时,都可从这个方面考虑一下。

网友A:
检查文件编码

网友B:
选择支持中文的字体,调整字体大小

网友C:
在Windows控制面板的“区域和语言”选项中,将“格式”和“位置”设置为中国。

网友D:
检查KEIL5版本是否是最新的

网友E:
源代码文件是UTF-8或GB2312编码。如果不是,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如Notepad++)将其转换为UTF-8或GB2312编码。

网友F:
应该能够解决KEIL5中出现的中文字体乱码问题。

网友G:
可以将源文件的编码格式统一修改为 ANSI 或 UTF-8 无 BOM 格式。

网友H:
检查工程文件路径是否包含中文或特殊字符。如果包含,尝试将路径更改为不包含中文或特殊字符的路径,然后重新打开工程。

网友I:
我是全部使用UTF-8的编码方式

网友J:
使用Unicode UTF-8提供全球语言支持。

网友K:
源代码文件编码与IDE设置相匹配,统一使用UTF-8或GB2312编码保存文件

网友L:
将编程字体更改为支持中文的字体,推荐选择“微软雅黑”

网友E:
在Keil5中出现中文字体乱码的问题,通常是由于编辑器或终端的字符编码设置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M:
编码设置为Chinese GB2312(Simplified)‌或根据具体情况选择UTF-8编码,适用于含有中文字符的代码文件

网友N:
源代码文件是UTF-8编码

网友O:
找到Encoding选项,将其设置为UTF-8。

网友P:
KEIL5 中的字体设置可能会影响中文字符的显示。点击 “Edit”->“Configuration”->“Colors & Fonts”,在 “Font” 选项卡中选择一种支持中文字体的字体,如 “宋体”“黑体” 等常见的中文字体,然后点击 “OK” 保存设置。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外部文本编辑器

网友G:
在Windows控制面板的“区域和语言”选项中将“格式”和“位置”设置为中国,然后重新启动KEIL5。

网友Q:
源文件中包含中文字符且保存的编码格式与 KEIL5 默认的编码格式不一致,就可能会出现乱码。

网友R:
在KEIL5中,打开“Project”菜单,选择“Options for Target 'Your_Target_Name'”。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C/C++”选项卡,在“Code Generation”部分找到“Encoding”选项,并确保它设置为与源代码文件相同的编码(如UTF-8或GB2312)。

网友G:
操作系统的语言设置为中文。

网友S:
找到“Encoding”选项,并确保它设置为“UTF-8”

网友T:
KEIL5的汉化包通过替换或添加语言资源文件,实现了软件界面的中文显示

网友U:
可以用其他编辑器,Keil只作为编译器。

网友H:
选择“Edit”->“Configuration”->“Font”。

网友J:
将字符编码设置为UTF-8

网友V: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检查是否有其他软件或设置影响了字符编码。

网友W:
可以尝试卸载 KEIL5 并重新安装。

网友X:
有时候需要重启软件才能完全应用新的编码设置。

网友Y:
使用的是Keil5的批处理脚本启动,可以在脚本中添加字符编码设置。

网友Z(2024-12-03):
源文件的编码格式可以统一修改为、ansi、or、utf-8、none、bom、format。

网友AA:
考虑使用外部文本编辑器来

网友AB:
找到“编码”选项,并确保它设置为“utf-8”

网友AC:
源文件的编码格式可以统一修改为,ansi,或,utf-8,无,bom,格式。,

网友AD:
在使用KEIL5时遇到中文字体乱码问题,可能是由于字体设置或编码问题导致的。您可以尝试修改字体设置,确保使用支持中文的字体,同时检查代码文件的编码格式,确保与项目设置一致。

网友AE:
字体编码格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