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常用的调试操作

楼主(2024-10-31):
一、软件调试使用1.1 基本调试操作        上文已经说过在线调试和模拟调试的配置过程,但无论是在线还是模拟调试,调试技巧工具的使用都是一样的。
点击红色d,进入调试

可以发现,多出了一个工具条,这就是 Debug 工具条,这个工具条在我们仿真的时候是非
常有用的,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Debug 工具条相关按钮的功能。Debug 工具条部分按钮的功能如
图:

复位(Reset):其功能等同于硬件上按复位按钮。相当于实现了一次硬复位。按下该按钮之后,代码会重新从头开始执行。

执行到断点处(Run):该按钮用来快速执行到断点处,有时候你并不需要观看每步是怎么执行的,而是想快速的执行到程序的某个地方看结果,这个按钮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前提是你在查
看的地方设置了断点。

挂起(Stop):此按钮在程序一直执行的时候会变为有效,通过按该按钮,就可以使程序停止下来,进入到单步调试状态。

单步调试(Step):根据当前调试的窗口的语言,执行单条语句。如果遇到函数,则会进入函数内部。该按钮用来实现执行到某个函数里面去的功能,在没有函数的情况下,是等同于执行过去按钮的。

单步跳过调试(Step Over):如果是在C语言窗口中,则是按单条语句执行,与单步调试不同的是,遇到函数不会进入函数内部,而是直接全速运行函数,并跳到下一条语句。在碰到有函数的地方,通过该按钮就可以单步执行过这个函数,而不进入这个函数单步执行。

单步返回调试(Step Out):如果是在C语言窗口中,则是直接全速运行当前函数后面所有内容,直到函数返回上一级。该按钮是在进入了函数单步调试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不必再执行该函数的剩余部分了,通过该按钮就直接一步执行完函数余下的部分,并跳出函数,回到函数被调用的置。

执行到光标处(Step Run to Cursor Line):该按钮可以迅速的使程序运行到光标处,其实是挺像执行到断点处按钮功能,但是两者是有区别的,断点可以有多个,但是光标所在处只有一个。

插入/移除断点:如果当前光标所在行未有断点,则插入断点(前提是当前行可以插入,如果无法插入会显示一个感叹号),在有断点的情况下则是移除断点。插入断点后,当前行前面会有个红圆表示断点位置。也可以通过直接点击红圆位置进行插入/移除断点的操作。另一种断点方式,是通过指令来控制,当然也可以使用Keil提供的界面化操作,设置某个变量读或写时触发断点。不过目前貌似有部分芯片不支持这种操作。注:断点最多只能打7个。

使能/禁止断点:开启或禁止当前光标所在行的断点。禁止后红圆变成白圆。

禁止所有断点:禁止当前所有的断点。

删除所有断点:删除所有断点。

1.2 调试窗口
汇编窗口:通过该按钮,就可以查看汇编代码,这对分析程序很有用。
观看变量/堆栈局部变量窗口:该按钮按下,会弹出一个显示变量的窗口,在里面可以查看各种你想要看的变量值,也是很常用的一个调试窗口。
观察窗口:watch窗口,可以看到你想看的变量。
内存查看窗口:该按钮按下,会弹出一个内存查看窗口,可以在里面输入你要查看的内存
地址,然后观察这一片内存的变化情况。是很常用的一个调试窗口。
串口打印窗口:该按钮按下,会弹出一个类似串口调试助手界面的窗口,用来显示从串口
打印出来的内容。
逻辑分析窗口:按下该按钮会弹出一个逻辑分析窗口,通过 SETUP 按钮新建一些 IO 口,
就可以观察这些 IO 口的电平变化情况,以多种形式显示出来,比较直观。
系统查看窗口:这个窗口用于查看当前单片机外设及内核寄存器的值,在调试外设底层时经常会使用到。
  • 变量查看窗口——watch1,watch2

        通过"View->Watch Windows->Watch1、Watch2"可以选择打开Watch窗口,也可以在工具栏
这里打开。再点击一次则可以关闭。
        通过选中一个变量(一定要选中变量,而不是光变放在变量那里),右键添加入对应的Watch窗口,可以追踪查看当前变量的变化状态。注意,只有全局变量可以全程监视,临时变量只有在进入当前函数中才可监视到其数据,用static关键词修饰的变量无法监视。
        如果当前变量没有实时更新,则需要点击"View->Periodic Window Update"将其勾选上。

        在 "Watch" 窗口中,可以查看当前变量名称、值、数据类型,如果当前变量类型为结构体,则可以以对应的结构形式进行展开查看。

  • 内存查看窗口——Memory

        通过"View->Memory Windows->Memory1/2/3/4"打开Memory窗口,也可以通过工具栏这个图标打开。打开的状态下再按一次则可关闭。
        在Memory窗口中输入想要查看内存的起始地址里的数据,另外右上角的锁可以把当前界面锁定下来。

        另外如果查看的是Ram的地址,那其中的数据也可以直接通过此窗口进行修改。

  • 系统视窗——System Viewer Windows(这个根据不同芯片会有不同的展示)

        可以在"Peripherals"选项栏中选择"System Viewer"系统视窗中对应的外设,选择"Core Peripherals"则是内核调试窗口。另外系统视窗也可以通过工具栏中,这个位置打开。
        这个窗口用于查看当前单片机外设及内核寄存器的值,在调试外设底层时经常会使用到。
        在这个窗口中可以直接修改外设寄存器的值,当然部分只读寄存器是无法修改的,有些则是需要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设置生效,具体就得看对应的芯片手册里寄存器的说明了。
但我的Keil软件中无法显示这个视图,并且通过修改系统试图,调试时,点击打开系统视图发生了闪退的现象,目前能想到的原因是:重新安装Keil,安装最新版本。

若Keil软件的System Viewer中没有,可以在这里点击 Use Custom File,添加SRF后缀的文件,这个文件在芯片包里。添加后,确实有了系统视图,但会出现闪退的现象。

  • 调度关系窗口——Call Stack Window
  • 寄存器窗口——Register Window
  • 反汇编调试窗口——Disassembly Window
  • 命令窗口——Command Window
  • 函数地址表——Symbols Window
  • 跟踪窗口——Trace Windows
  • 以上不常用的窗口介绍,详情:不常用调试窗口介绍

  • 串口调试窗口——Serial Windows

该窗口在"View->Serial Windows"中打开,也可以在工具栏这个位置打开。

  • 逻辑分析窗口——Analysis Windows

该窗口在"View->Analysis Windows"中打开,也可以在工具栏这个位置打开。

二、注意事项1、有时候在watch窗口中,变量值不会刷新,这时候就需要查看一下"View->Periodic Window Update"是否已勾选,如果没勾选,变量只有在第一次添加或停止调试时才会刷新。另外当窗口里一次性加载了一个很大的数组,当展开数组时,变量刷新也会变得很慢,并且软件会变卡顿。
2、当选择了非0级优化时,调试可能会变得困难,具体表现在断点调试。比如现在下面的代码,代码优化的关系,有可能把case0、1、2里的return 1都合并成一行,导致运行调试时,无论当前程序进入了哪个分支,使用断点时都只会进其中一个。所以当开启代码优化等级后,需要注意断点调试将变得不可信。另外优化编译后,有部分代码也将无法打断点(被优化的代码)。
switch (xx){        case 0:        {                do_something0();                return 1;        }        case 1:        {                do_something1();                return 1;        }        case 2:        {                do_something2();                return 1;        }        default:        {                return 0;        }}此时应该去看汇编的实现,其执行顺序与汇编一致。
3、目前发现有部分工程在一些电脑上调试时,打断点后在删除断点之前退出调试,会导致Keil崩溃,只能结束进程重启,可能是你的工程中有中文名字。
4、当开启内部看门狗并且未打开调试关看门狗功能时,停止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复位。
5、在全速运行时,有时打断点会无效,取消断点也无效,貌似是Keil本身的问题。

网友A(2025-01-23):
不错不错,keil要是把调试工具插件都用明白了也不容易

网友B(2025-02-27):
仿真,窗口,变量等等

网友C:
在Keil中,可以通过点击工具栏上的“Debug”按钮或按下快捷键(如Ctrl+F5)进入调试模式。在调试模式下,可以使用各种调试工具和功能来检查和调试程序。

网友D:
打开Watch窗口(View -> Watch Windows -> Watch1/Watch2),可以查看和监视变量的值。
在Watch窗口中,可以查看变量的名称、值和数据类型。如果变量是结构体,可以展开查看其成员。

网友E:
单步跳过(Step Over):点击调试工具栏中的 “Step Over” 按钮,或使用快捷键 F10。程序会执行当前行代码,并跳转到下一行,不会进入函数内部。如果当前行调用了函数,会将函数当作一个整体执行完,然后停在下一行。
单步进入(Step Into):点击 “Step Into” 按钮,或使用快捷键 F11。当遇到函数调用时,会进入函数内部,逐行执行函数中的代码。
单步跳出(Step Out):当在函数内部调试时,点击 “Step Out” 按钮,或使用快捷键 Shift+F11,程序会继续执行直到从当前函数返回,停在调用该函数的下一行代码处。

网友F:
查看程序的汇编代码,有助于深入理解程序的底层执行过程和优化代码性能。

网友G:
可以开启或禁止当前光标所在行的断点。禁止断点后,程序在运行到该位置时不会暂停执行。

网友H:
直接在代码编辑器的左侧边栏点击对应行号旁的空白处即可设置或移除断点。你也可以右击选择"Toggle Breakpoint"来完成此操作。

网友I:
单步执行:点击 “Step Over” 按钮或按下 F10 键,程序将逐行执行,遇到函数调用时,会将函数作为一个整体执行完,然后停在下一条语句。
进入函数:使用 “Step Into” 按钮或 F11 键,当程序执行到函数调用时,会进入函数内部,逐行执行函数中的代码。
跳出函数:当在函数内部调试时,点击 “Step Out” 按钮或按下 Shift+F11 组合键,程序将执行完当前函数的剩余部分,并返回到调用该函数的下一条语句。

网友J:
查看寄存器:在调试模式下,打开 “Registers” 窗口,可查看 CPU 寄存器的当前值,包括通用寄存器、程序计数器(PC)、状态寄存器等。
修改寄存器:在 “Registers” 窗口中,可以直接双击寄存器的值进行修改,也可以右键点击寄存器,选择 “Modify” 选项来修改寄存器的值,用于模拟特定的硬件状态或测试某些功能。

网友K:
点击工具栏上的“Debug”按钮或按下F5键启动调试会话。

网友L:
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实时查看变量的值,帮助分析程序的逻辑和数据流向。

网友:
在使用系统视窗和寄存器窗口时,应谨慎修改外设寄存器和内核寄存器的值,以避免对程序造成不可预测的影响。

网友M:
通过选中一个变量并右键添加入对应的Watch窗口,可以追踪查看当前变量的变化状态。这有助于实时监视变量的值,以便在调试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

网友N:
在代码编辑区域,点击行号可以设置或取消断点。当程序运行到断点时,将会暂停执行,等待用户进行下一步操作。断点有助于在特定位置暂停程序执行,以便检查变量的值或程序的行为。

网友O:
全速运行(F5):让程序以全速运行,可以在特定位置设置断点,让程序运行到断点位置。
停止运行:在程序全速运行时,点击停止运行按钮可以让程序停止。

网友P:
打开串口打印窗口(View -> Serial Windows -> UART1/UART2),可以查看从串口打印出来的内容。

网友Q:
在调试时,可以打开 “Disassembly” 窗口,查看程序的反汇编代码。这对于深入理解程序的执行过程、分析汇编级别的代码逻辑以及优化程序性能非常有帮助。

网友R:
断点(Breakpoints)
用途:暂停程序执行,观察当前状态。
普通断点:在代码行左侧单击设置,程序执行到该行时停止。
条件断点:右键断点 → Condition,设置触发条件(如i > 100)。
数据断点:监视特定内存地址或变量的值变化(如&counter),当值变化时触发中断。
指令断点:在汇编级别设置断点(适用于底层调试)。

网友H:
进入调试模式

点击工具栏中的“Debug”按钮(或使用快捷键),进入调试模式。
复位操作

功能:将程序复位到起始状态,类似于硬件上的复位按键操作。
操作方式:在调试工具栏中点击“Reset”按钮。
全速运行

功能:使程序从当前位置开始全速执行,直到遇到断点或其他停止条件。
操作方式:在调试工具栏中点击“Run”按钮(或使用快捷键F5)。
停止运行

功能:终止正在全速运行的程序,使程序暂停在当前执行位置。
操作方式:在调试工具栏中点击“Stop”按钮(或使用快捷键)。
单步调试

功能:逐条执行程序指令,以便精确观察程序的执行流程和变量变化。
操作方式:在调试工具栏中点击“Step”按钮(或使用快捷键F11),如果当前指令是函数调用,则会进入函数内部执行;如果当前指令不是函数调用,则执行下一条指令。
单步跳过

功能:与单步调试类似,但会跳过函数调用,直接执行函数调用后的下一条指令。
操作方式:在调试工具栏中点击“Step Over”按钮(或使用快捷键F10)。
单步返回

功能:当程序处于函数内部时,执行完当前函数的剩余部分并返回到调用该函数的位置。
操作方式:在调试工具栏中点击“Step Out”按钮(或使用快捷键Ctrl+F11)。
运行到光标处

功能:使程序直接运行到光标所在的代码行。
操作方式:在调试工具栏中点击“Run to Cursor Line”按钮(或使用快捷键Ctrl+F10)。
插入/移除断点

功能:在程序的特定位置设置断点,以便程序执行到该位置时自动暂停,方便进行调试和观察。
操作方式:在代码编辑窗口的左侧边缘,单击鼠标左键可在当前行插入断点(断点以红圆表示);再次点击同一位置的断点可将其移除。也可以右键点击断点位置,选择“Remove All Breakpoints”来删除所有断点。

网友S:
通过“Watch Window”窗口添加感兴趣的变量,实时观察这些变量值的变化。

网友T:
设置断点:在代码中设置断点,程序运行到断点处会暂停,方便观察和修改变量值。
单步执行(Step Into)‌:逐条执行代码,进入函数内部。
单步跳过(Step Over)‌:逐条执行代码,但不进入函数内部。
单步退出(Step Out)‌:从当前函数中逐条执行返回到调用函数。
查看和修改变量值:在调试过程中,可以查看和修改变量的值,以验证程序逻辑或改变程序流向。
观察窗口(Watch Window)‌:添加变量到观察窗口,实时监控变量的变化。
寄存器窗口:查看和修改CPU寄存器的值。
内存窗口:查看和修改内存地址的内容。
调用堆栈窗口:查看当前函数调用的堆栈信息。
硬件断点:使用硬件断点而不是软件断点,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提高调试效率。
条件断点:设置条件断点,只有当特定条件满足时,程序才会在断点处暂停。
自动变量窗口:查看当前作用域内的自动变量。
逻辑分析仪:使用逻辑分析仪功能,观察和分析数字信号的波形。
性能分析:使用性能分析工具,评估程序的运行效率。
远程调试:通过JTAG或SWD接口与目标硬件连接,进行远程调试。
保存和加载调试状态:保存当前的调试状态,以便后续继续调试。

网友U:
逐步执行代码,观察每一步的变化。

网友S:
在调试过程中,可以通过 “Watch” 窗口查看变量的值。在 “Watch” 窗口中输入要查看的变量名,即可实时显示变量在程序运行过程中的值。也可以直接在代码编辑器中,将鼠标悬停在变量上,查看变量的当前值。

网友J:
右键点击已设置的断点,选择 “Breakpoint Propertie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设置条件断点。例如,设置当某个变量满足特定条件时才触发断点,这样可以更精准地定位程序中的问题。

网友V:
在代码编辑器中,点击要设置断点的代码行左侧的空白处,会出现一个红点,表示断点已设置。也可以通过右键点击代码行,选择 “Insert/Remove Breakpoint” 来设置或删除断点。当程序运行到断点处时,会暂停执行,方便查看当前程序的状态。

网友W:
执行跟踪与性能分析

网友X:
寄存器查看:
在调试过程中,可以打开“Registers”窗口查看CPU寄存器的状态和变化情况。
内存查看:
“Memory”窗口允许用户查看特定地址范围内的内存内容,对于分析数据存储和指针问题特别有用。

网友Y:
使用 “Memory” 窗口可以查看内存中的数据。在 “Memory” 窗口中输入内存地址,即可查看该地址处的内存值,还可以以不同的格式(如字节、字、双字等)显示内存数据,有助于分析数组、结构体等数据在内存中的存储情况。

网友Z:
查看变量值:在调试过程中,可以通过 “Watch” 窗口查看变量的值。在 “Watch” 窗口中输入要查看的变量名,即可实时显示该变量在程序运行过程中的值的变化。
添加表达式:除了查看单个变量的值,还可以在 “Watch” 窗口中添加表达式,例如 “a + b”“x > 10” 等,Keil 会计算并显示表达式的值。
自动窗口:“Auto” 窗口会自动显示当前语句中使用到的变量及其值,方便快速查看相关变量的状态。
内存窗口:可以通过 “Memory” 窗口查看内存中的数据。在 “Memory” 窗口中输入内存地址,即可查看该地址处的内存值,还可以以不同的格式(如字节、字、双字等)显示内存内容。

网友S:
内存查看窗口(Memory):可以输入想要查看内存的起始地址来查看该地址处的内存数据。这对于检查内存中的数据变化非常有用。
系统视窗(System Viewer):用于查看当前单片机外设及内核寄存器的值。在调试外设底层时经常会使用到该窗口,可以直接修改外设寄存器的值(部分只读寄存器无法修改)。
调用栈窗口(Call Stack Window):用于查看当前程序的调用关系。当出现硬件错误异常时,可以快速定位到触发异常的位置。
寄存器窗口(Register Window):用于查看当前内核的相关寄存器值,如SP(栈指针)、LR(链接寄存器)、PC(程序计数器)等。这些寄存器对于理解程序的当前状态和执行流程非常重要。
反汇编调试窗口(Disassembly Window):显示当前执行的汇编代码,与源代码视图同步。这有助于理解C/C++代码是如何转换为处理器指令的,以及在调试时实际执行的指令。
命令窗口(Command Window):可以输入一些控制命令来执行调试操作,如设置断点、访问变量寄存器、数据转换等。同时,该窗口也显示编译器或调试器的输出信息。

网友AA:
单步调试(F11):每次点击按钮,程序执行一行代码。如果遇到函数,会进入函数内部。
单步跳过调试(F10):每次点击按钮,程序执行一行代码。如果遇到函数,不会进入函数内部,而是直接运行函数并跳到下一条语句。

网友Q:
复位(Reset):点击复位按钮后,程序将回到最开始处,即复位中断处理函数处。这相当于硬件上的复位操作,有助于将程序重置到初始状态。
全速运行(Run):点击全速运行按钮后,程序将开始正常执行,直到遇到断点或程序结束。这有助于快速查看程序的运行情况。
停止运行(Stop):当程序在全速运行时,点击停止运行按钮可以中止当前正在运行的程序。这有助于在需要时暂停程序执行,以便进行进一步的调试。
单步执行(Step Into):每点击一次单步执行按钮,程序将执行一条语句。如果遇到函数,则会进入函数内部执行。这是调试程序时最常用的功能之一,有助于逐步跟踪程序的执行过程。
单步跳过(Step Over):在C语言窗口中,单步跳过操作将按单条语句执行,但遇到函数时不会进入函数内部,而是直接全速运行函数并跳到下一条语句。这对于检查代码逻辑和流程非常有帮助,同时可以避免进入不必要的函数内部。
单步返回(Step Out):当程序运行在函数内部时,点击单步返回按钮将执行完当前函数的剩余语句,然后跳出该函数体,准备执行下一条语句。这有助于快速跳过一些不必要的代码,提高调试效率。
运行到光标处(Run to Cursor):点击此按钮后,程序将直接运行到光标所在的位置。这有助于快速定位到需要调试的代码段,以便进行详细的检查和修改。

网友AB(2025-04-07):
按F9切换断点状态,禁用后程序过该行不停。

网友AC:
逐行运行代码,看每步如何影响变量或寄存器状态。

网友AD:
在窗口里添加想看的变量,就能实时看到它们数值变动的样子。

网友AE:
改寄存器要小心,别乱动,否则程序可能出问题。

网友AF:
Keil调试操作包括设置断点、单步执行、观察变量、运行到光标等。

网友AG(2025-05-09):
Keil调试就是给单片机程序设个暂停,慢慢看它怎么跑。

网友AH:
F9是设置或取消断点的快捷键,禁用断点后程序会正常执行到该行。

网友AI:
[开发工具]
Keil常用的调试操作,图片看不到了

网友B:
在线调试,大大提高效率